请问这个LED驱动电路是恒流还是恒压电路??

楼主(2011-06-19):
(无正文)

网友A:
输出很接近于恒压。

楼主:
嘿嘿  一有难题 maychang就会出现啊! 那我继续问下, 这个电路驱动43w的LED可行吗? 还是说,LED一定要恒流驱动才可以呢

网友B:
电路是恒压

网友A:
3楼:
电压源驱动LED,应该串联适当的限流电阻。

网友C:
就是一个普通的开关电源,恒压输出36V如果接LED的话,要把它们串联并接入限流电阻,别给烧坏了。

网友D:
还是改成恒流吧。

楼主:
恒压和恒流有什么区别的呢? 是根据反馈的类型区分的吗?哪位仁兄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吗?

楼主:
呵,刚才在网上又搜集了一些资料, 发现用恒压去控制LED会有比较大的弊端,首当其冲的就是温度的影响了。温度升高,V-I曲线左移,如果恒压的话,相同的电压会产生更大的IF电流,LED结温也会升高,光输出会降低,更多的输入功率转变成热能。LED寿命也会不好。看起来还是换成恒流好些。

网友E:
改成过压保护且恒流:
次级回路增加一个0.1取样电阻,加一个运放电流取样电阻上的电压放大到2.5V以上,由此信号控制PWM脉冲宽度.
然后再做一个"或门",当输出小于最高输出电压时,输出电压取样端不起作用.当大于允许的最高电压时进入稳压--->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