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驱动步进电机功率部分

楼主:
要求设计PSoC3驱动步进电机。外部功率部分是否可以用IR2101驱动H桥功率电路来驱动步进电机。不用298.用这个IR2101系列的。看下下图对么 再加上H桥 是否可以用这个实现步进电机的功率驱动

网友A(2011-06-19):
D5得换成 快恢复或者肖特基二极管。 1N4007是普通的二极管。可以考虑用UF4007

C43建议加并一个104

VCC用12~15V

电路是没有问题

网友B:
原来如此呀

网友C:
我觉得可以实现功率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