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CM3系统控制器软复位时间有没有个时间规格?

楼主(2011-06-19):
最近一批货,有近10%的机出现IAP失败,分析发现是AIRCR寄存器实现软复位时间长短差异较大造成的。
我是用函数库中的NVIC_SystemReset来操作AIRCR寄存器的。

目前是用户用2次操作来实现升级,因为固件中使用了固件升级失败可做二次升级的设计。
但这会导致部分客户不爽,虽然增大上位机的Delay时间可以实现,但有些end user仍在用以前版本的software就只能维持现状了。
因为很多工厂用户,希望用一个他们认为稳定的版本,而不是我们认为稳定的版本。

楼主:
什么个情况?

网友A:
最近一批货,有近10%的机出现IAP失败,分析发现是AIRCR寄存器实现软复位时间长短差异较大造成的。
我是用函数库中的NVIC_SystemReset来操作AIRCR寄存器的。

目前是用户用2次操作来实现升级,因为固件中使用了固件 ...
引用 楼主:

我觉得STM32的软复位时间 应该跟硬复位时间一样

网友B:
看的不太明白

网友C:
近一批货,有近10%的机出现IAP失败, 会有这么多嘛?

楼主:
产品的功能一切正常,只是固件更新会遇到这个问题。
我们配套的PC软件有个菜单项就是固件更新,用IAP方式实现的。

网友D:
这个好像不是复位时间的问题,振荡器稳定时间延长也会有这种现象。

楼主:
香板说的没错,振荡器,PLL,都要稳定下来,这也是个变数
正在确认,我这些IAP故障机是否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结贴

我叫人把5块IAP故障板,把晶振及2个电容用烙铁全拖了一遍。
刚才一测,5块PCBA已经4块OK了,另外一块应该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E:
oo 原来是这样呀

楼主:
补充:

刚才又发现一台此问题的PCBA,这次我没叫人一次把几个地方全补焊接,而是逐个补焊。
最终发现问题是OSCI和OSCO脚上的贴片电容虚焊导致。

希望对正在用STM32的朋友有帮助。

网友F:
MP的板子是哪焊滴?

网友G(2014-11-07):
引用 楼主:
补充:

刚才又发现一台此问题的PCBA,这次我没叫人一次把几个地方全补焊接,而是逐个补焊。

估计是楼上说的时间不够。这种情况下,延长超时时间也可搞定。不过终极还是搞定电容啦

网友G:
这个场合考虑用C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