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lcr电桥测量ESR不准确

楼主(2011-06-19):
同惠的TH2822A

测量3300uf的电解电容

1k频率,esr是0.0183欧姆,D是0.3788

测量贴片20pf的电容,ESR是15欧姆

4.7uf的电解电容,ESR显示是3.32欧姆,D是0.0857

从D上看,很正确,可是ESR显示的证明看不懂呢?

网友A:
我算了一下,显示的是对的。你说说你是怎么算的。

网友B:
测量3300uf的电解电容

1k频率,esr是0.0183欧姆,D是0.3788
------测量电解电容的频率应设定在120HZ,与瓷片电容,普通电感有区别。普遍来讲不会差值太大,相对准确。

楼主:
是我理解错了,把esr理解成ESL了

esr是越大的电容,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