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验的大侠给帮忙看看这是什么器件

楼主:
图一 ,我自己判断是可恢复性保险丝,不过从αN标志能看出多少安培的保险丝?
图二,自己判断是热敏电阻,也可能是 保险丝。两引脚是相通的

谢啦。

楼主(2011-06-19):
对图二,自己找了一下,不是热敏电阻,而是自恢复保险丝,工作电压90v 电流750ma。上图

网友A(2011-12-05):
66201图一 ,我自己判断是可恢复性保险丝,不过从αN标志能看出多少安培的保险丝?
66202 图二,自己判断是热敏电阻,也可能是 保险丝。两引脚是相通的

谢啦。 ...
引用 楼主:

N:1206-200的SMD,也就是最大工作电流为2A的,可以看看我们公司的产品介绍,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http://www.whptc.com/Products/tiepianshizihuifubao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