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转换电路中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1-06-19):
下图是电源转化中,对“地”点有些改变,有点屡不清。
图中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如果把该二极管去掉,U11和U18的Vin直接接到-24v电源的地上,后面的各电源模块输出应该也能工作吧

网友A:
输入保护,防止电源正负接反。

网友B:
QS-2405LBL是啥玩意?

楼主:
1楼是正解。

网友C:
没有1楼呀,2楼正解

楼主:
想想又觉2楼说的不妥。
“输入保护,防止电源正负接反。”U12、U18的输入直接从上面-24v输出模块输出后,pcb走线到两DC/DC模块的输入端,不是人为的操作“插拔件”。
我觉得D2不用也可。
坐等大侠,再来解释解释。

网友D:
“pcb走线到两DC/DC模块的输入端”
图中好像只有一个QS-2405LBL,可能是电源模块。

二楼说得对,确实有防反接作用。楼主在9楼也说得对,这里没有插接件,没有手工操作,不必防反接。

1N4148允许的正向电流相当小(150mA),实际通过的稍大就会损坏,用在这里反而是麻烦的根源。

楼主:
回复 网友D:
QS-2405LBL 也是个电源模块

网友E:
图没看清。能输出+3.6的电压吗?

楼主:
12# 宋业科

网友F:
想想又觉2楼说的不妥。
“输入保护,防止电源正负接反。”U12、U18的输入直接从上面-24v输出模块输出后,pcb走线到两DC/DC模块的输入端,不是人为的操作“插拔件”。
我觉得D2不用也可。
坐等大侠,再来解释解释。 ...
引用 楼主:

U18的1脚为输入端,而没有输出的功能,同样U12的VIN也为输入端,应该外面要加一个电源,至少大于12V,但这样2脚接-24V是有问题的,因为QS-2405LBL的输入电压为24V,所以楼主的电路可能有问题,应该U18的1脚,U12的VIN接24V,U18的2脚接地,D2确实是防反接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路没有问题。如果用万用表测量一下U18 U12的1和2脚间的电压差就是24v。参考点无非改变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