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无线传输方案

楼主(2011-06-19):
设备A连接电脑USB接口,通过无线与多个独立设备B1,B2,B3,无线传输,距离5米左右,数据量不大。
要求节省成本。
请问用什么方式传输最合适,性价比高。

网友A:
组网就用ZIGBEE,不组网的话 433MHz 也可以

楼主:
考虑的是成本,模块的成本

网友B:
不过nrf2401每个包最大32字节。

网友C:
推荐2.4G 。 就看你具体要求了。

网友A:
SI4432-B1

网友D:
用2.4G,1对6的数据通讯是比较可靠的,具体就看软件的设置了.

网友E:
2.4G,433M都可以

网友F:
因为我了解了不少无线的方案,以下为推荐方案,估计905的模块价格比2401要贵一些,用的人多资料也多。
硬件:nRF905(50元)+51的单片机最小板(40元) 三套   270元
      nRF905透明传送模块一个(USB口)       一套   100元
软件:自己搞定
应该400元可以搞定了。

网友A:
这个贵了 用SI4432+C8051F930或者 SI1000  成本绝对比你这个低

楼主:
我刚刚做了SI4432+C8051F930,等PCB

网友A:
我刚刚做了SI4432+C8051F930,等PCB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 对晶振比较挑  最好用他推荐的TZ1430A
如果你传输距离短的话 电容 电感 都无所谓  要不然 电感只要要选线绕电感 普通 叠层的效果都不好
还有布板时 阻抗要匹配好 也影响传输距离

网友G:
应该要用2.4G,稳定性性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