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关于IO引脚的问题

楼主(2011-06-19):
想知道中颖单片机中,输入和输出的区别是什么,用在什么样的情况?
看pdf的图不是很明白

虽然是知道点,但是就很模糊

网友A:
哪一颗,每一颗的定义不是很一样的

网友A:
IO有输入,输出两种方式,由寄存器PxCR控制,相应bit为1则为输出,相应bit为0则为输入
输入有两种:输入上拉或者输入高阻由寄存器PxPCR控制,相应bit为1则为输入上拉,相应bit为0则为高阻输入
(上拉代表在IO上面拉一个电阻到VDD),IO如果在输出状态寄存器PxPCR无用。
当IO口为输出状态时,写Px寄存器可以在IO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读Px寄存器可以读出Px寄存器的值(不是IO上面的电平哦)
当IO口为输入状态时,写Px寄存器不会产生任何效果,读Px寄存器会读出IO上面的电平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IO口为输出状态时,写Px寄存器可以在IO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读Px寄存器可以读出Px寄存器的值(不是IO上面的电平哦)

我要在一个引脚上接一个普通光耦检查光耦另外一侧是否被导通,用普通51,我是把单片机引脚接光耦的正极,光耦负极接地。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然后检查光耦是否被导通(单片机引脚变为低电平)

按照你的说法,设定为输出状态后,不能读IO引脚上的电平。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可以用输入上拉,单片机管脚设置成输入上拉,然后接光耦的正极。如果读到了低,认为光耦导通。

网友B:
是这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