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我想搞一个开发板驱动TFT显示屏?帮帮我

楼主(2011-06-19):
以前我有编程经验,在深圳南山科技园做过几年数据库应用程序和WEB应用程序开发,对单片机不了解
求推荐一个单片机方案
要求:
能驱动一些常用的数码显示屏(手机,mp4上面的)
大概有十来种屏驱吧,
然后自己做一个测试座用来测试显示屏的好坏
谢谢
不知道哪里有实例和各种屏驱的代码就更好了

楼主:
等了一天,没人理我

网友A:
题目太大,无的放矢,所以大家没法回答你.
你先收集准备测哪几种屏,
同一个驱动IC对于不同点阵的屏,驱动是不一样的
同一块屏,使用不同的IC,驱动程序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先得确定
1. 测试品种
2. 驱动IC
3. 然后再去找屏及IC资料,把各自的驱动搞定
4. 再整合到一起

你的设计是给谁用的?供应商?用户?还是研发工程师?好象都木油这种需求哦.
8几年买过一台集成IC测试仪,只玩过一次就扔一边了,实属资源浪费.

网友A:
手机显示屏大多为COG封装,即驱动IC做在玻璃片上的,要做成通用测试仪难度很大,通用部分不会很多的,意义不大.有精力去弄通每种型号模块,找出共同部分再整在一起,还不如碰到一种做一种单一的点亮装置,时间长了,就想不万能也万能了

楼主:
谢谢两位回复
我就是不太懂
做单一的不是很难,我可以做多很LCD的转接小板吧
现在是,单片机不知道用哪种方便些
已经买了个stm32学习板和几块TFT通用测试板,还有几块带框架的屏
如果有更好的,我马上再买,

我学这个是为了做生意,做得更好
弄懂自己的大部分屏的驱动IC和引脚,然后配屏的时候肯定会更专业,更快

我曾经做了五六年程序员,在专业开发公司,
太累了,自己做生意轻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