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滤波电容与采样电阻

楼主(2011-06-19):
用LM2576做了一个电路,如图,PCB布线时如果把R1和R2采样电路移到L1和Cout之间或者放在Cout之后会有什么不同吗?
最近经常发生Cout损坏的情况,Vout=15V,Cout=470uF/50V 两个并联?有点迷惑,请高人指点?

网友A:
50V的耐压,这样大的余量应该不会坏吧

楼主:
输入侧最大才34Vdc的电压,即使LM2576坏了,也不至于总烧输出侧50V的电容,很想不通。请帮助。

网友B:
检查一下是否纹波电流太多了导致电容发热损坏。

网友C:
检查一下是否纹波电流太多了导致电容发热损坏。
引用 网友B:

同意,LZ的输出电流是多少?
电容具体ESR以及耐纹波电流?
电容工作时的温度?

觉得不太可能是过压损坏。

网友B:
除非是反馈环失效了才可能输出过压。

楼主:
5# 龙紫枫

楼主:
我认为纹波电流过大的可能性也基本排除,因为LM2576额定电流是3A,470uF/50v电容的标称纹波电流是2.36A,2个并联后额定纹波电流就是4.72A,即使LM2576因过流保护或者损坏也不至于电容损害。电容标称温度是105度5000小时的,具体现场工作的温度现在还不知道,但估计总不会超过40度的,,电容是使用两年后出现很多损坏的,但是靠推算(根据温度每升高10度寿命减半)电容还没有到达寿命,现在比较怀疑现场的谐波是否太大或者大地不干净,因为这个15V电源的地直接和大地相连,怀疑大地不干净进来的谐波太大了,导致电容提前到达了寿命。以上仅是发完帖子后我的一些想法,还请高人们赐教,深信没有交流就没有进步,最后找到原因的话,我会来此向大家汇报的。

楼主:
回6楼,输入侧电压是34Vdc,通过LM2576 手册来看,好像没有升压功能,即使反馈环出问题,最大应该也就是输出34Vdc.还请帮助再次分析。

网友D:
我猜测的就是输出稳压损坏
导致电压跑到50V以上
导致电容损坏的
9# b22756

楼主:
但是输入电压是34V,输出电压是怎么得到高于34V电压的呢?另外一点仅仅更换了Cout后电路就正常工作了。

楼主:
没有人回复了,但目前还没有找到唯一原因,只能通过分析推断,暂且当做结果了吧。。

网友E:
放在之前,之后,一般没什么不同。

网友E:
可能是电流过大。好像LM2576是支持3A,你可以测量一下电流,或者加个电阻试试。

网友F:
你有没有做过电容带载的温升,感觉还是可能是4楼的说法

网友G:
你用的什么电容:470uF/50v电容的标称纹波电流是2.36A。
这个电流很大啊,是固态电容?

网友C:
同意15楼意见,你还是做下带载测试。

另外,不知道你是什么性质负载,阻性的还是开关型的?如果开关型的,有可能会加大电容器上的电压跟电流纹波的。

我只知道开关电源有个输出频率响应的问题,只是知道,了解不够透彻,嘿嘿: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