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易的光控开关,发生很诡异的振荡,求大家来分析下

楼主(2011-06-19):
电路图如下:
是这样的,本来是没有添加C1的,后来发现灯管刚启动时的光,照在光敏电阻时,继电器会不停的切换,灯不停的闪,加了C1就变好了。
     但是问题又来了,当停止照射光敏电阻时,led灯泡就正常亮。可是让led灯泡亮的越久,那么再次拿光照射光敏电阻时,led灯泡就要越久才会关闭,并且到了就要关闭时,会加速的一闪闪,肯定是电路启振荡了,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楼主:
是这样的,本来是没有添加C1的,后来发现灯管刚启动时的光,照在光敏电阻时,继电器会不停的切换,灯不停的闪,加了C1就变好了。
     但是问题又来了,当停止照射光敏电阻时,led灯泡就正常亮。可是让led灯泡亮的越久,那么再次拿光照射光敏电阻时,led灯泡就要越久才会关闭,并且到了就要关闭时,会加速的一闪闪,肯定是电路启振荡了,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网友A:
图太模糊,参数都看不清楚

网友B:
本来就不该加C1,最好的方法是改成施密特输入,用Q2 E极反馈。
看看怎么用三极管设计施密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我看看怎么用你说的方法,另外,把电容C1改小点行不?

网友B:
改C1没用,改回差才有用。
灯闪就是因为,灯亮后改变了光敏电阻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