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51与指针的问题

楼主(2011-06-19):
在学C语言时,突然想到学51单片机需不需要学C的指针,虽然指针是C的灵魂,但由于学C51都没碰到过用指针写的代码,故在此请教。如果学嵌入式的呢?需不需要把指针理解得透彻。谢谢

网友A:
你没有碰到过C51用指针写的代码,说明你看到的程序不多或者不优秀。
还有,C51的知识是包含有指针知识的,你学C51没学到指针,说明你学得不全。
你问要不要理解透彻,说明你实践的比较少,或者说工作经验不多。指针的本质就是地址和数据,不管什么MCU什么程序,是离不开地址和数据的,所以说指针的思想无处不在。尽管是汇编程序,查表的方式也算是指针的一种思想所在。

网友B:
指针是在数组和结构体这样的复杂数据类型的应用中必须使用的,51的芯片性能比较低,应用这些复杂数据的机会事实比较少,到了嵌入式系统要用到操作系统了,指针正是程序数据结构的灵魂,所以“代码在,指针在”!

网友C:
等你代码垒多了,你肯定会随时随地使用指针和结构体

网友D:
搞嵌入式(包括单片机),必须精通C的全部,精髓--指针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E:
没把C指针理解的差不多之前  不要动手看C51单片机。

个人观点

网友F:
指针真的很不错,理解了对于语言的本身理解也是一个进步,建议LZ多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