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啊!!为什么我刚发的贴会显示此贴已结呢?

楼主(2011-06-19):
为什么我刚发的贴会显示此贴已结呢?这时咋回事,请教啊??

网友A:
没给分呗

网友B:
恩 0分的话发完就结贴

网友C:
提建议:这么做不好,即使给0分也应该由版主结贴而不是自动的。有些问题就是没必要给分

网友D:
因为“抠”,不给分:lol

网友E:
原来给0分也需要发帖者主动结贴的,但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改成了,只要发0分就直接结贴。

这也说明了,既然提问,放点血,给点虚拟的分,这么简单的交换都不愿意,那真是太抠门了啊。

网友F:
LS 说的在理!
虚拟分又不能当钱用,何苦呢

楼主:
原来是这样:lol以后我大大的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