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1比较器

楼主(2011-06-19):
我用lm311做D类功放的比较器,12v供电,三角波与音频信号相比,为什么我比较出来的pwm波的峰峰值14v左右啊?比电源电压都高了!!求高手指教啊,电路图如下

网友A:
LM311负载为10k电阻,没有其它元件了?

网友B:
估计是测量误差造成的。
如果只是PWM的峰值电压是14V,可能是示波器的×10档没有调过频响,导致方波有过冲。

网友C:
楼上讲得有道理,但请问X10如何调频响?请教。
  我用10X档测方波时确实也有过冲,我以为是信号源的问题。而用1X档却却没有。我认为是两个档位的频率上限不一样,1X档除掉了高频成分,导致没有看到过冲。
   谢谢!

楼主:
lm311出来的PWM 波直接接的CD40106去做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