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管的关于衬底的问题

楼主(2011-06-20):
(1)NMOS管的衬底都是和S连一起的么?
(2)如果S和衬底不是连一起的,图片中的公式还能用么?

楼主:
我看NMOS都是三个脚的?是不是衬底只能和S相连了?

网友A:
一般购买的分立MOS已经把衬底和S连在一起了,这种情况下MOS不是对称器件
上面这个公式忽略了体效应,完整的公式应该包括

楼主:
昨天刚借的拉扎维,谢谢了,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