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做一款DC-DC的开关电源

楼主(2011-06-20):
想学做一款DC-DC的开关电源
输入  24V DC
输出  50-150V DC  可以调整 (用单片机来调)
      电流 70-250mA左右
该怎么做  反激式?

网友A:
这个输出功率,反激比较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知道能量好不好送的上去   初级电流应该会很大吧?
以及占空比给个多少来设计合适呢?调到最低值和最高值又各对应一个占空比

网友B:
初级电流不会很大,你可以考虑采用临界模式来设计。

楼主:
4# 伟林电源 初级电流不会很大吗   我粗略计算  最大输出时功率是37W  然后再加上控制电路的用电  按大点总得50W算吧   然后就是效率是怎么算的呢  初次做  估计达不到到很高吧  我先按50%估  那输入功率差不多就是100W  然后电压是恒压24V  那么电流就是100/24=4.17A了?  不会大吗
临界模式来设计  是指的高频变压器副线圈的电流断续不断续吗  如果是的话   因为电压是可调的   也即占空比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   那么在最大点处若是临界连续  在向下调时肯定又是不连续模式了   如果最低点处按连续模式设计  那么在调高的时候  会不会又会有磁饱和的问题啊  所以这点该怎么设计呢?  望指点下啊

楼主:
参考了点资料   想按单端反激式 不连续模式来做...
希望maychang前辈   给点意见啊   觉得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