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如何使用约束 将一个接收模块放在接近IO脚的区域

楼主:
使用SPARTAN-6 45T,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比如设计了一个接收模块,在FPGA中有8路完全相同的接收模块,每个接收模块调用了一个IDDR2,其余都是用户逻辑,需要将每个模块放到离相应的I/O脚接近的区域,如何约束???(是不是使用RLOC约束)

俺的设计用register_duplicate + register_balance不行
将综合器设置为speed优化也不行
将布局布线器的努力程度开到最大也不行
使用SmartExplorer执行多个策略也不行
也就是说,试遍了工具的所有speed优化选项都不行
然后就人工用PlanAhead优先布这个关键路径以后,又会出现另一路径的timing错误

网友A(2011-06-20):
synthesize-XST选项里有一个xilinx specific options里面,有个pack IO registers into IOBs,选择yes,试一试

网友A:
另外,如果准确添加,参照ddr的一些设计约束,我发个例子:
INST "ddr2_top0/controller0/ddr_address*" IOB = TRUE;
甚至可以进一步约束使用的具体寄存器,如
INST "ddr2_top0/data_path0/data_read_controller0/dqs_delay4_col0/one" LOC = SLICE_X100Y59;

网友B:
:Q,不明白的东西这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鱼哥 俺的设计这样约束不行

再问下鱼哥 INST "ddr2_top0/data_path0/data_read_controller0/dqs_delay4_col0/one" LOC = SLICE_X100Y59;
因为SPARTAN-6的一个slice中有8个触发器,如果需要约束的寄存器的位数超过8bit,比如,上例的one寄存器是10bit,则这个约束是否会报错???

网友A:
鱼哥 俺的设计这样约束不行 。哪个地方不行?

另外一个,我还真没试过!
我感觉应该不会出错,它会自动使用周边的slice。
你可试试,有结果告诉一声

网友A:
对了,xilinx的约束里面还用一个AREA_GROUP RANGE=SLICE_Xm1Yn1:SLICE_xm2Yn2的约束

网友C:
顶!!或者用PlanAhead可以更直观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两天太忙了 还没有时间来弄这个 过两天试一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鱼哥 俺试了一下 如果one寄存器是10bit 则MAP错误 提示如下:
ERROR:Pack:2811 - Directed packing was unable to obey the user design
   constraints (LOC=SLICE_X1Y125) which require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ymbols
   listed below to be packed into a single SLICEX component.

网友C:
建议你用PlanAhead看一下,你约束的这个Slice周边的具体情况

网友A:
如果不可以的话,你可以对每个bit用loc来进行约束,xilinx的约束可以非常精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一个bit定位 这个倒是可以 就是比较麻烦

楼主:
再问一下各位高手 俺的源代码中写的寄存器的名称是serial_stream_pos,如下:

为什么.UCF进行约束的时候,比如只约束serial_stream_pos的bit0,写寄存器的名称serial_stream_pos_0(这个0表示bit0)会翻译出错,用planahead看了一下,发现名称已经被改为Mshreg_serial_stream_pos_1???像下面这样写才能通过:

以前好像在哪里看过一个资料,说是XST综合器如果不设置了“保持层次”选项,会更改网络名,不便于调试,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但是,如果设置了“保持层次”选项,则会影响性能。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超人大侠,用planahead看了一下,slice周围比较空。如下:

网友D:
还是PA强大

网友E(2011-11-23):
使用SPARTAN-6 45T,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比如设计了一个接收模块,在FPGA中有8路完全相同的接收模块,每个接收模块调用了一个IDDR2,其余都是用户逻辑,需要将每个模块放到离相应的I/O脚接近的区域,如何约束??? ...
引用 楼主:

楼主你好,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了。

网友F:
楼主,请参考XAPP485,你应该能找到答案。
我最近也在看,有问题咱们一起讨论,还有几位版主也在这。绝对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