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系列单片机引脚有哪些型号?

楼主(2011-06-20):
请教下各位前辈,ST单片机在48-64引脚中间的还有哪些型号,有没有50多个引脚的,新手,问题比较低级,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没有滴。
这个可以直接查手册,datasheet上会对系列单片机说明有的引脚数的。并且常规的都没有50几脚的。
:D

网友B:
这个好像没有

网友C:
这个真没有

网友D:
选型表中已经写得足够清楚了,你先看看,有问题再问:
STM32和STM8各系列选型表(截止2011年2月)

网友E:
我也看看选型表

网友F:
楼主看看香主给的选型表吧,里面写的很清楚了

网友G:
看看选型表就清楚了

网友H:
型号很多啊!

网友I:
12搂是不是问脑筋急转弯的问题
STM32只有36P.48P,64P,100P,144P
其它的P自己想办法,例如你需要50P的就用64P的弄断多余的14脚就OK了。

网友J:
看看造型表 很详细了

网友K:
可以选 64P的 它的I0口好像就是50几个

网友L:
我记得STM32只有36P.48P,64P,100P,144P

网友L:
不知是否对您有帮助

网友F:
手册上好像没有

网友M:
我们用的STA1052R为144脚的

网友N:
这个ST的选型表上已经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