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找不到晶振不起振的原因!

楼主(2011-06-20):
自己做的STM32板子,晶振是8M的无源晶振,按照推荐使用的是15PF的电容。连接引脚查过了,应该没有问题。接上电源以后,CPU有电,用万用表量晶振电压,一个脚为1.56V左右,一个约为1.63V左右,反正有电压差,基本判断差不多可能起振。为了保险起见,准备接个示波器看看。问题来了,只要接上示波器的地脚,晶振电压变为0.2V。无奈以为是示波器自身电容的影响,于是给晶振换了2个10PF的电容,结果问题依然存在,求救。。好几天搞不出来了。。。

网友A:
晶振电压变了,那电源电压变了吗?

网友B:
示波器好像要用X100档测晶振的吧,没测过STM32的,我测51的都是这样测

网友C:
程序里需要控制一下,也可以跟踪一下看外部晶振是否启动成功

楼主:
哦也,谢谢大家了,我刚才把电容换成5PF的可以了。还是电容的问题啊~~~:D

网友D:
晶振上并个1M-10M的电阻试试

网友E(2014-08-13):
兄弟,我也遇到了你这样的问题,我焊了两块同样的板子,一块能下载,一块就像你这样的问题,我测了我连线也没问题,电容我都试过10pf,5pf,18pf都没用啊,该怎么调啊

网友F(2015-06-04):
引用 楼主:
哦也,谢谢大家了,我刚才把电容换成5PF的可以了。还是电容的问题啊~~~

需要这么小的晶振么

网友G:
多半是负载电容不匹配的导致的

网友G:
啊,原来这个问题已近解决了呀,没仔细看,不好意思;P——
我用PIC24E系列的机子时也遇到同一问题
其实不应该是去试,参考对应的datasheet,对系统时钟的章节好好看下,一般都有指导你计算负载电容的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