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问题

楼主(2011-06-20):
相同的程序,用XT2作为MCLK的源跑得比DCOCLK作源慢得多

网友A:
当XT2和DCO的频率一样时,应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个人觉得楼主的问题是XT2和DCO的频率不同造成的。
可以用GPIO引脚把MCLK输出来用示波器测量看看是咋回事。

网友B:
建议检查程序里时钟配置这块,如果源频率一样,不存在快慢问题

网友C:
想知道楼主用的哪个?

网友D:
楼主 有没有做过RTC 日历模式的测试阿?为什么我的在日历模式 时间走的比较快呢,导致时间一长就不准确了。

楼主:
楼主 有没有做过RTC 日历模式的测试阿?为什么我的在日历模式 时间走的比较快呢,导致时间一长就不准确了。
引用 网友D:
没有,怎么回事啊?

楼主:
把SMLK作为功能脚输出看看吧,看两者是否一致
引用 网友E:
嗯,我试试

楼主:
LZ,推荐下RTC,SD2068,加我QQ593967363,可以发些资料你看下
引用 网友F:
这个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