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电源控制原理

楼主(2011-06-20):
大家好!

现在的很多手持式仪表都是在触摸键盘区有个ON/OFF的按键,想问下:按下OFF后,电池与电路板的电子系统是否完全断开,也就是说电子系统完全没有电?还是按下OFF后,电子系统进入类似“睡眠”的状态呢?
如果要实现:当触摸ON/OFF按键一次时,仪表电子系统有电,可正常工作,再次触摸ON/OFF按键时,电子系统所有电源断电的功能。这电源电路的管理电源部分如何实现较为简单!

先谢了!

网友A:
一般可以用一个T触发器实现。

楼主:
多谢maychang大侠,请问T触发器的电源是不是电池一直供电?应该怎样电路实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