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说我是自动布线了吧??

楼主(2011-06-20):
各位前辈看下,我这个板能得多少分,百分制。

我有两个疑问:我放了很多过孔,会不会有问题??
电源线的过孔怎么处理,放几个吗?谢谢哈。

网友A:
1、单纯从美观的程度讲,可得30分。

2、具体能放多少过孔,主要取决于你对于放置过孔的优缺点是否足够了解,多放不一定有事,少放也未必就确定安稳。

网友B:
这个布局明显是有问题的。然后由布局的不合理导致布线的不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大,讲讲哪里不合理啊:funk:

是因为线多,所以就看出不合理吗?

网友C:
布得很不错了,我给你打70分,

网友C:
在混点积分来下点东东、

网友D:
可得50分

网友E:
左上角两个连接器是以太网接口吗? 如果是就有点问题

网友F:
有些线直接连就行了,干嘛还非得依照上面横着走下面竖着走啊。
贴片元件的焊盘最好不要从呈T字形引出线,比如中间44引脚 QFP封装的芯片 的左上 第一个引脚引出的走线。最好是从焊盘上面出线

网友G:
这种板子大多不是总线.画的不会很漂亮.
还不如尽量走正面线,反面敷铜.

网友H:
顶你,跟我的想法差不多,呵呵

网友I:
布局这是一个细致活,要仔细推敲。这方面不做评论。
做为一个原理设计人来说,对信号没有概念就说不过去了。

网友J:
电源线应该加粗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嗯,我后面加了

网友K:
哈哈,猛一看中间横着的电阻好整齐 ,其实啊,布局不是一般的差啊。
楼主上面的两个网口是并联的,并不传网络信号,下面的两个DB9才是通讯的。
楼主一个做结构的,能布线如此,已经不错了,给85分,继续努力。我是二百四十分制的。

网友L:
布的不错,外观看很整齐,如果频率不是很高的话,还是可以的,线与焊盘间距把握的再好一点就行了。

网友M:
楼主一个做结构的,能布线如此,已经不错了,给95分,比自动布线要布的漂亮,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N:
很象早期PROTEL V1.0自动布线效果, 如果现在PROTEL布线算100分,那么你这个就是10分了。

网友O:
布局布线,不错不错.线挻直没有弯曲

网友P:
布得不错80分

网友Q:
感觉线有点问题。第一眼看不出电源线在哪。

网友R:
看着有点纠结 有些规则太过于追求 反而做的不自然

网友S:
元件布局还有很大空间调整,尤其是小元件。调整方向等可以布线更好看,图中需改进地方还是不少。

网友T:
我也来凑热闹哈

网友G:
多层板就不要比了,比双层肯定要好看多了

网友U:
单从布线规整,还是一般!可以得10分!要分析电气特性,这个不好给份!

网友V:
元件为嘛都是横着放咧~

网友W:
虽然不是自动布线,但觉得你在模仿自动布线。
最简单的例子,最右上的一条导线。纯属多此一举。过孔数还要+2。

网友X:
元件布的一般般,线就布的不行了,在练练。

网友Y:
交叉无序,建议还是重新布局,安装原理图的电路功能,模块化布局,尽量做到预拉线最短,最优化,未必需要像教科书上说的上横下竖。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那些电容电阻啥的,虽然摆放很整齐,但是并没有照顾到信号的走向,这样的布局肯定会增加布线的难度和信号的质量。比较典型的不合理布局导致不合理走线。

做PCB设计,最重要的是功能,然后在保证功能的情况下,尽量让元器件摆放整齐,美观。我认为这是最根本的原则。

网友Z:
布局有问题,导致过孔太多

网友AA:
电路中,放了RJ45的链接头,但是显然不是以太网(线序对不上)。如果是低速板的话,我认为还可以,但是需要加粗电源线和地线(地线一般可以通过覆铜保证)。

网友AB:
LZ,你说没有自动布线就没有?

网友AC:
全部弄直线就满分了:lol

网友D(2014-05-17):
看起来很整齐,一个好线路关键是看性能,放置的过孔多少,要看该线条的工作特性,高频?脉冲?模拟?过孔的分布电容要考虑进去。如果是地线上正反面过孔连接就无所谓了,益大于弊。

网友AD:
怎么感觉所有的线宽都一样呢?

网友AE:
看起来还不错,性能怕是有问题了!

网友AF:
个人觉得布线还不错,布局还行,综合打一个80分吧

网友AG:
呵呵,不错,挺整齐啊,横平竖直的

网友AH:
楼主,我觉得布局应做到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