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11-06-20):
小弟是模电方面的菜鸟,不知道这个电路如何实现了LED忽暗忽灭的?

网友A:
电阻和电容的充放电

网友B:
两支管子都是共发射极放大器,且第二级输出信号经10uF电容反馈到第一级输入端,由瞬时极性分析得出这是正反馈,这样就构成一个多谐振荡器。

网友C:
仔细研究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吗,一上电电容两边有电势差充电,当达到NPN管的阈值时三极管打开,NPN打开后PNP也打开,PNP打开后电容存的能量经330K的电阻和PNP构成的回路放电,这样构成一个循环。
不知道对不对这样分析

网友D:
两级二级管由于正反馈联接就组成了振荡电路,所以后面的管会处于开关状态,灯也就会亮灭变化

网友E:
虽然是正反馈,但是2个三极管构成的是同相器,能起震?

网友F:
不解LS同相器?为何不能起振?

网友G:
自激起振要有两个条件:1 相位平衡,也就是正反馈。2 振幅平衡。这第2个条件我不是很明白,你们能说说吗?

楼主:
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就是不知道原理如何解释了啊

网友H:
振幅平衡应该是说环路增益为1

网友I:
我搭了一下电路  没有闪烁  一直亮  难道是肉眼分不清?

网友J:
我认为不能震荡,直接进入稳态后,无法打破稳态

网友K:
它是这样工作的。电路上电瞬间,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NPN管的基级电压从低电位开始上升,开始NPN管并不导通。充电直到NPN导通。导制PNP导通,LED闪一下。与此同时,电容通过NPN的BE结放电。NPN截止。此时,电源接着通过330K电阻给电容充电,如此循环。

网友J:
睡了一觉又感觉能振荡,上电后,充电至NPN开始导通,PNP同时开始导通,并开始正反馈过程直到PNP饱和

电容放电使NPN基极变低,开始关断的正反馈,如此反复

网友B:
16楼:
此电路确实有可能处于一个状态稳定不动,这与电路元件参数有关。
楼主原图中330k欧电阻,改成10k欧,就很可能两管都持续导通,无法关断。

网友E:
ls说的对,10k电阻就不能起震了,NPN管一直可以导通,不需要电容充电。

网友K:
10K的话一上电就导通了,至少得上百K吧。

网友:
16楼:
此电路确实有可能处于一个状态稳定不动,这与电路元件参数有关。
楼主原图中330k欧电阻,改成10k欧,就很可能两管都持续导通,无法关断。
引用 网友B:

maychang老师 NPN PNP正反馈后 电容左负右正充电,那么如何断定NPN一定会关断以便令PNP关闭,LED灭掉?不是还有330K的电阻接在NPN基极? 或则说 电容左负右正充电就会让NPN基极电压下降以令NPN关断?

网友L:
模拟一下试试

网友:
它是这样工作的。电路上电瞬间,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NPN管的基级电压从低电位开始上升,开始NPN管并不导通。充电直到NPN导通。导制PNP导通,LED闪一下。与此同时,电容通过NPN的BE结放电。NPN截止。此时 ...
引用 网友K:

与此同时,电容通过NPN的BE结放电。NPN截止
这里为什么NPN会截止? 怎么来保证的?

网友:
睡了一觉又感觉能振荡,上电后,充电至NPN开始导通,PNP同时开始导通,并开始正反馈过程直到PNP饱和

电容放电使NPN基极变低,开始关断的正反馈,如此反复 ...
引用 网友J:

电容放电使NPN基极变低  电容左负右正放电 电容两端电压下降 那为什么 NPN基极能变低至NPN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