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MOSFET做开关,出现反相导通怎么办

楼主(2011-06-20):
我用IRF3205,和一个5V电池有并联成分,当这个MOSFET没导通时,测得电池变为0.657V,MOSFET微热,请问是不是反相导通了?应该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A:
这类功率MOS,源极和漏极之间存在一个二极管,是生产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看这类管子datasheet即知。
所以这类管子在施加反向电压时就是一个正向导通的二极管。

网友B:
体二极管

网友C:
用两个MOS串联,但要调换D和S。

网友D:
使用两个MOS背靠背的接法就好了,可以防止电流从体二极管反向倒流。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可以给个电路图吗?谢谢了

网友A:
另一种办法是使用一个整流桥,一对角线接功率MOS管或者双极型管,另一对角线即可由此MOS管或双极型管控制导通和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