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手册疑问,高手帮忙解答下

楼主(2011-06-20):
手册中解释:
LQFP64封装的引脚5和引脚6在芯片复位后默认配置为OSC_IN和OSC_OUT功能脚。软件可以重新设置这两个引脚为PD0和PD1功能。但对于LQFP100/BGA100封装和LQFP144/BGA144封装,由于PD0和PD1为固有的功能引脚,因此没有必要再由软件进行重映像设置。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STM32F10xxx参考手册的复用功能I/O章节和调试设置章节。
===
标红字如何解释?STM32F103RBT6型号,把OSC重新定义为PD0 PD1单片机也能工作?那OSC接哪?

网友A:
不接外部晶体时,可以多出2个I/O端口,但使用外部晶体就不能用这2个I/O端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