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嘛电路容性负载越大,启动瞬间冲击电流越大

楼主(2011-06-20):
以RC充电电路为例

Vc = E*(1-e^(-t/RC))
i = E*e^(-t/RC) / R

t = 0时,
Vc = 0;
i = E/R;
与C无关啊
求解释
谢谢

网友A:
这个启动瞬间的冲击电流持续的时间却与电容容量有关。

网友B:
因为电容在上电瞬间可等效为短路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在零时刻的电流正如你在公式里看到的那样,与C无关,但是如果是在非常非常微小的时间段内,流过的电流大小就与C有关了。这里的所说的瞬间其实是非常非常微小的时间短,无限趋近于0的时间段,但不是零时刻。所以你用那个公式来推导那个概念是不对的。

楼主:
那这个电流冲击主要是对电源影响比较大吧
对后续电路没什么影响是吧(只是上电慢了一点)

网友C:
在出现瞬间大电流的地方确保能承受的了就行

楼主:
在零时刻的电流正如你在公式里看到的那样,与C无关,但是如果是在非常非常微小的时间段内,流过的电流大小就与C有关了。这里的所说的瞬间其实是非常非常微小的时间短,无限趋近于0的时间段,但不是零时刻。所以你用 ...
引用 网友C:

这个函数在这个时间段内是连续可导的
无限趋于0不就是等0时的值

网友C:
你要对时间求积分

楼主:
你要对时间求积分
引用 网友C:

求电荷总量?
q = ∫idt.

网友D:
你的电路模型是理想的。
所以R是固定的。

实际电容器,C越大,通常其ESR就越小……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E:
计算方法或者表达方式不对啦!
(难为LZ了)

网友F:
启动瞬间的冲击电流=U/R,R为串联的那个电阻和电容直流等效电阻之和。

网友F:
根据以上计算方式,你可以自己想想为何电流变化了。

网友G:
你自己说了i = E*e^(-t/RC) / R,那么t=0时,I=?

网友H:
启动时是瞬间的电流,应该建立微分方程求解推到,你这个公式是恢复正常充电过程的公式,在这个瞬间是不是用的。好好查一下资料!

网友I:
等效阻抗的问题

网友J:
3楼说的好啊!电容启动瞬间相当于短路 即电容两端几乎没有压降!

网友C:
“电路容性负载越大,启动瞬间冲击电流越大”正确理解这句话所描述的本质问题,参考maychang的回复。

或者我把这句话这么翻译一下,可能理解起来就容易了,什么叫容性负载大,容性负载大就是负载中容抗相对大阻抗相对小,注意是相对大小,那么我把容抗固定下来,电阻减小,是不是就是容性负载越大,对于楼主的模型就是电容不变,电阻减小,楼主在按照你的公式算算,是不是t=0时刻电流要变大。这句话本身一句定性描述,楼主却非要理论推导。

楼主:
我理解maychang老师的意思是:电容变大,初时电流还是E/R,但大电流持续时间变长了。 偶问这个问题,只是想请教一下,是不是整个电路(板)中,电容加多了,反而是不利的,会造成启动问题,即启动变慢,冲击电流持续时间太长。。

楼主:
回14楼: 这公式本身就是微积分拉氏变换推出来的,如果不适用,那帮忙推导一个可用的阿

楼主:
回叶大侠: 电流变化是电容充电产生压降吧

楼主:
回wzf3151: 你容抗相对大小说,蛮有道理的,但我的意思是电容变大的情况,你之前说的对时间积分是什么意思啊,谢谢你的耐心回答

网友C:
我理解maychang老师的意思是:电容变大,初时电流还是E/R,但大电流持续时间变长了。 偶问这个问题,只是想请教一下,是不是整个电路(板)中,电容加多了,反而是不利的,会造成启动问题,即启动变慢,冲击电流持续时 ...
引用 楼主:

你对maychang老师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C:
回wzf3151: 你容抗相对大小说,蛮有道理的,但我的意思是电容变大的情况,你之前说的对时间积分是什么意思啊,谢谢你的耐心回答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在很短的相同时间内,电容变大,充的电量越多,是不是就意味着大电流要持续更长的时间。就是你说的,积分就成电容上的电量了

网友C:
我理解maychang老师的意思是:电容变大,初时电流还是E/R,但大电流持续时间变长了。 偶问这个问题,只是想请教一下,是不是整个电路(板)中,电容加多了,反而是不利的,会造成启动问题,即启动变慢,冲击电流持续时 ...
引用 楼主:

你电容不至于要多到那种地步吧?根据具体电路具体应用来决定

网友K:
短路的时间长咯,太简单了吧,别整天折腾公式,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多把时间放在你的行业上

网友L:
你的电路模型是理想的。
所以R是固定的。

实际电容器,C越大,通常其ESR就越小……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
引用 网友D:

同意10楼

网友E:
再来学习一下.

网友C:
同意10楼
引用 网友L:
我觉得这句话所描述的现象和电容本身的ESR没有什么关系

楼主:
我觉得这句话所描述的现象和电容本身的ESR没有什么关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没啥关系哈
不过如果用I = E/(R+Rc)计算
确实电容越大,ESR越小,I就越大了
不知道这个Rc相对于R是否可以忽略不计呢

PS:Rc为电容ESR

楼主:
短路的时间长咯,太简单了吧,别整天折腾公式,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多把时间放在你的行业上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这个公式的推导并不难
也不能说吃力不讨好吧
感觉这是个基本的东西
搞懂了比较好吧
另外同意你的解释

网友L:
我觉得这句话所描述的现象和电容本身的ESR没有什么关系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关系呢? 你考虑下模型,ESR与外部电阻是串联关系,在相同外部电压下,在上电初始状态时,电容的ESR越高,整体回路的电流越小。

电容在舜变电流时,并非纯导体,有ESR,ESL的存在。

网友C:
怎么没关系呢? 你考虑下模型,ESR与外部电阻是串联关系,在相同外部电压下,在上电初始状态时,电容的ESR越高,整体回路的电流越小。

电容在舜变电流时,并非纯导体,有ESR,ESL的存在。 ...
引用 网友L:
一般情况下,负载是阻容性负载时那个电容是负载的等效电容,电阻是负载的等效电阻,按照楼主的等效电路,那个电容并非负载中的某个具体电容,而且这样的负载往往那个阻性负载已经远远大于电路中某个电容的ESR了,所以某个电容的ESR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M:
换个有源晶振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N:
模型的等效电路不正确,至少要在C两端并联一个电阻,在启动的时候C相当于短路因此瞬间冲击电流大。

网友O:
最大的冲击电流是U/R,这也是很多电路加限流电阻的原因。
但如不外接电阻,那么公式里的R就是电路的等效电阻+电容的ESR,这个值是非常小的,而且电容越大其ESR越小,电容就跟电源一样,等效内阻小带载能力才大。

所以一般负载容抗越大,冲击电流会越大,其实就是初始充电电流,很多电路为了避免这个会加限流电阻或热敏电阻,后者更好。当然加电阻对电路的启动时间肯定是有影响的

网友P:
有必要发这么多帖子吗,看到都是你的发问,晕。。

网友P:
视为一阶电路,列写方程推算,可能是运算出错!应该跟C有关的。。。

楼主:
有必要发这么多帖子吗,看到都是你的发问,晕。。
引用 网友P:

??

网友Q(2011-09-28):
启动时是瞬间的电流,应该建立微分方程求解推到,你这个公式是恢复正常充电过程的公式,在这个瞬间是不是用的。好好查一下资料!
引用 网友H:

帮忙提醒下 我想学习下

网友R:
10# 龙紫枫 ESR是什么东东?:$

网友S(2019-09-19):
开始时,电容两边电压为0,电容两边电压 U=Q/C,而对电容充电,Q=It,电容越大,电容电压上升到电源电压所需要的充电时间越长,冲击时间越长。
所谓冲击就是上电瞬间,电容电压跟电源电压相差非常大,近乎短路时的电流。 I=U/(Rs+Rc).  U是电源电压,Rs是电源内阻变压器大概是1欧左右,好的稳压电源毫欧级别 , 电网几乎不算了, Rc是电容不是理想的等效内阻,一般为毫欧级别。所以很多开关电源都带一个RTC热敏电阻,常温时 5欧到20欧,工作带电流时下降到1欧以下。这样,保证冲击电流 I=U/RTC (电容电压为0)
220V的电压,开关电源上电瞬间,电容U=0. 如果正好正弦波最高电压接入,那么冲击电流I= 220*1.414/9欧=311/9=34A. 如果再正弦波电压小的时候接入冲击电流会更小。
一般二极管可承受冲击电流是标称电流的几倍到10倍。但只能很短时间。
因为RTC电阻是温度变化的,工作时电流流过变热后电阻很小。所以开关电源电器关掉后立刻开,RTC没降温,就失去了保护作用了。电器就容易被冲击电流烧掉。
电流冲击的瞬间发热功率 W=Pt=I2Rt,如果电容小,很快就充满,那么t很小,W发热就小,很多元器件都能承受。 100u的电容,电流冲击34A,时间是非常小的,但换了10000u的电容,冲击时间就大10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