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1-06-20):
该电路图控制风扇,48v和48-是给风扇提供的电源,
48v接风扇正极,481-接风扇负极。
D1是12v稳压二极管。C1是10UF的瓷片电容。
个人感觉是延时电路,但是经测量延时时间特别短,感觉没有用。
请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是什么功能。

楼主:
着急呀,请高手快快来

网友A:
是延时缓起,保护开关,另外一点,开关打开,还要看mos管的开启电压。

网友B:
这个电路叫软启动比较合适,能减小启动电流、减小启动时的电磁干扰、、

网友C:
稳压管起到保护MOS的启动电压(不至于很高),10UF电容起到很短的保护启动时间。

网友D:
感觉有点像低压启动的,不知道对不对。是保护电路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网友E:
思考了,好像学到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