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输出速率低是这类ADC的通病吗?

楼主(2011-06-20):
最近看到芯海科技推出的一款24位Sigma Delta ADC——CS1168,有效精度是17.5位,INL 小于0.003%,但输出频率只有10Hz(查了下类似的ADC基本也都是<30HZ),输出速率较低是这类ADC的通病吗?另外根据采样定理要求采样率要至少大于被测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sigma-delta是通过过采样来提高分辨率,它本身的前端采样频率是很高的,那么在选择sigma-delta型ADC时,输出频率和输入信号的对应关系是怎样的?是不是也像使用SAR型那样,ADC的采样频率至少大于被测信号的两倍?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A:
这类 Sigma Delta ADC 数据输出速度都不高。

网友B:
选择sigma-delta型ADC时和SAR型是一样的。

网友C:
速率高的很贵

网友D:
速度高、线性好的AD都很贵!

网友E:
楼主首先要明白S-D ADC的基本原理:s-d ADC是以很低的采用分辨率(1位)和很高的采样速率将模拟信号数字化,通过使用过采样、噪声整形和数字滤波等方法增加有效分辨率,然后对ADC输出进行采样抽取处理以降低有效采样速率。由于内部滤波器对于模拟信号的突变和通道的切换需要相对长的建立时间,而且输出的数据与模拟输入之间有比较长的延时,所以这类ADC适用于那些模拟信号近似于直流或变化很慢的应用,如温度测量、压力测量等等。

从目前Sigma-Delta ADC从技术上来讲,目前主要是美国的ADI公司和TI公司比较领先,但价格很高,国产IC这几年的发展还不错,在中低端的性价比很突出。

网友F:
简单的说,S-D ADC不属于奈奎斯特ADC,采样率不是要输入信号的两倍,而往往是越高越好

网友:
Sigma-delta主要适用于高精度小信号的检测,为提高精度和分辨率必然会牺牲部分转换速率。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对的, DataSheet也提到CS1168适用于温控、重量计、液体/气体化学分析、血液计等小信号变换慢的场合

网友G:
路过,顶一下,搬个小板凳坐下学习

网友H:
楼主有CS1168的资料吗?价格如何?

网友E:
我用过这家公司的CS1160,精度和稳定性都还不错,比之前的1240有非常大的进步,如果有效精度真能达到17.5位应该很有竞争力(价格上希望还能保持以前的差价优势),欢迎楼主能分享应用心得。

网友I:
回复 网友F:

谢谢高手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