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模输入信号的共地问题

楼主(2011-06-20):
如下图所示电路,其中R281不焊电阻,增益为1,出现问题如下:
1,当用跳线跳到中央的时候,输入正负10V电压,AD620的输出都正常
2,输入跳线到电流档,输入4-20mA电流时,AD620的输出就变了,当电压表测量的电阻两端的电压是1.5V时,AD620输出为1V,随着输入电流变大,AD620输出会变大,但是总是小于电阻两端电压,大约都是0.4V左右
3,将电阻的差分信号改成单端,电阻的下端接地,就都正常了。

网友A:
差分也要有个参考电平;
差分信号也不能超过运放允许的信号输入范围(AD620记得是 [VEE+2V,VCC-2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被你一说,有点亮了一下,但是没完全亮起来,应该说,AD620对于输入的信号也是有要求的,但是如果这两个输入不是共地的话,左边的电阻上面的电压相对于右边AD620的地上的电压是不是就不确定了?而取决于两个地之间的压差了对吧?

网友B:
差分也要有个参考电平;
差分信号也不能超过运放允许的信号输入范围(AD620记得是 [VEE+2V,VCC-2V])。
引用 网友A:

网友C:
AD629与AD620不一样,AD629是一个差分电路,AD620是一个仪表运放。
mmax说的是对的,AD629的运放+/-端也只有电源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