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制作求助

楼主(2011-06-20):
请教有没有u盘的电路图以及其原理说明啊?想做个小u盘,功能一般就可以了,最好能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A:
资料很多的,网上搜一下就能找到很多,最关键的技术是要会USB技术并枚举成海量存储数类设备。

楼主:
请问要有什么基础才行啊?

网友B:
看看 USB协议,USB MASS STORAGE 协议, 以及UFI指令集

网友C:
学习一下USB协议,这个不难。然后买一块开发板(大概几十块钱吧),自己做几个实验例子试试看,熟悉之后就可以买个大容量存储芯片驱动一下了。

网友D:
学习之后还会有概念有几种

网友E(2013-07-12):
我没有自己完整的DIY过,不过简单U盘制作是很简单的,只要“主控+Flash”就可以了,主要是配套,可以先确定主控,再从它的量产软件里找支持的Flash,一定要配套,不然没法量产,电脑根本无法识别。

如果是全部自己DIY的话,可以用CPU在中间当控制器,连接两边的Flash和USB,或者是专用的USB控制器,不过我没做过,只是简单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