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ad采样

楼主(2011-06-20):
现在发现AD7705通道2工作是正常的通道1采样不到数据,用1通道的程序,在2通道加模拟信号,把1通道和2通道短路。无采样值,用2通道的程序,在1通道加模拟信号,把1通道和2通道短路,电路正常工作。通道1的程序和通道2仅入口地址不一样。请教各位大侠,怎样解决?

楼主:
没人回不能结贴

网友A:
建议你仔细的看看AD7705的PDF时序跟控制命令码,一般出现程序不能读写专用的IC99%都是时序或命令初始错误导致,没有什么窍门可谈,多看几遍PDF基本都能结局,最好是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