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安全简单的方法人工制造电磁干扰

楼主(2011-06-20):
有没有安全简单的方法人工制造电磁干扰,调试设备用,谢谢

网友A:
和能做EMC测试设备想法一样,都是强人!有这个技术能力的公司是非常之强大。

网友B:
交流接触器,可以模仿群脉冲

楼主:
交流接触器,可以模仿群脉冲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C:
用电磁式(非电子)整流器的日光灯点亮时。

网友D:
拿个对讲机

网友E(2011-07-22):
还可以拿个手机

网友F:
电火花?列如用电钻?

网友G:
和能做EMC测试设备想法一样,都是强人!有这个技术能力的公司是非常之强大。
引用 网友A:

制造干扰和制造受控干扰,这两点区别极大,EMC设备厂家需要制造的受控干扰源,必须能定量定性分析方可,而一般破坏者,则只需要干坏事即可,有天壤之别。

用高频变压器进行升压,升到4000V,然后不断进行火花放电,则就已经制造出一种只敢坏事的干扰源。

网友H:
模拟的干扰源与标准的要求可能有出入,实际中的干扰源有很多,设备使用现场环境中的干扰、感性负载的启动与关闭、大电流设备的启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