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msp430中的型号

楼主(2011-06-20):
以前没有用过msp430系列的单片机,只熟悉51系列的。
现在项目需要,用在低功耗方面的。不知道用哪个型号好,条件如下:
1 带有实时时钟的RTC
2功耗尽量低
3 引脚不用太多,控制方面很简单
4 spi uatr这个必须要有
5 好焊接

请熟悉这个系列的高手,推荐一个具体型号!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帮?

网友A:
换个有源晶振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B:
http://focus.ti.com.cn/cn/params ... =342&family=mcu
可以到ti主页筛选您需要的
不知您具体是什么项目需要。

网友C:
不知道你的程序要求多大,可以看看msp430f2132

网友D:
带有实时时钟的RTC的很难满足要求。

楼主:
一个数据采集的东西,设定好采样间隔,间隔几秒到几分钟,定时采样数据。

楼主:
不过AD可能需要16位以上,所以打算外接。
定时采样,打算用RTC的闹钟功能来做,没有内置就要外接的,觉得麻烦,怕处理不好。

楼主:
程序估计不会太大,8k或者16k应该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