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求教一个连线的问题

楼主(2011-06-20):
是不是5V电源从左边接入,接入线的123是对应于插座的123吗?
如果是,那岂不123三根线都接在一起了?

如上

如上

网友A:
般DC座的图是这么画的,没见过楼主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接入部分的123是和插座部分的123对应连接的吗?

网友A:
自己用万用表确认一下最好

网友B:
楼主:你的S1明显是个波动开关啊
相信大部分电工不是很理解你的这句话“那接入部分的123是和插座部分的123对应连接的吗?”

网友C:
画法看不懂,量是最保险的。

网友D:
LZ,画法因人而异,先了解硬件实物结构

楼主:
这不是我画的,是安富莱开发板的原理图,我不太懂所以贴图上来问问...
左边直流电源接入部分的标号123跟那个拨动开关上的123有什么关系?

网友E:
本身没什么关系,只是各自的标号而已,不同的接法有不同的功能

网友F:
不是很明白一点,图上的USB是供电还是取电?如果供电的话,S1应该是拨位开关,这样就是一个电源选择电路,拨右边就是USB提供+5V,左边就是CN13提供+5V。
如果是取电也好理解,USB和CN13是电源输出端,S1选择那路电源输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