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LC923询价

楼主(2011-06-20):
请问PIC16LC923 64PIN这颗MCU的批量采购10k价格大概多少?

楼主:
另外这颗MCU到底是OTP还是可以多次烧写的?

网友A:
这应该是很老很老的OTP型号,如果LF则为FLASH的。

官网看到的5000片报价为4个美金左右,要注意,所有的国外原厂美元报价都是不含增值税的,如果如要增值税,请额外支付17%。

这么老的型号,虽然MCHP依然可以供货,但周期和价格肯定没有任何优惠,建议放弃。

另:好久不见你了,安好否!?

楼主:
嘿嘿. 别来无恙. 您哪位? 准备选择TI的了. 因为需要是工业级超低功耗

网友:
工业级超低功耗64PIN的可以看下PIC16F1946/1947,便宜过TI,功耗也低过TI

网友A:
嘿嘿. 别来无恙. 您哪位? 准备选择TI的了. 因为需要是工业级超低功耗
引用 楼主:

晕,俺们从未见过面,只是记得你也是老ID,3、4年前经常见到上BBS,现在不大见到了,问候一下。

PIC的LF系列功耗做的也不错了,呵呵,可以考虑考虑。

楼主:
那请问下PIC的LF系列带LCD的最低配置的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A:
那请问下PIC的LF系列带LCD的最低配置的价格大概多少?
引用 楼主:

PIC16LF1933

内带EEPROM,10位AD,28PIN封装,PIC16F1933的含税价格大概在5元+吧,LF的价格没有申请过,不清楚多少,不过应该贵不了太多。

网友B:
这个停产了没?LC是OTP的。人家用也是用C926,LC926就更少了。换吧。PIC16F946,你考虑下。价格便宜啊。

楼主:
PIC16F946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A:
PIC16F946大概多少钱啊.
引用 楼主:

946也是比较老的型号了,PIN比较多,看你7楼的求助,似乎不需要用它,市场上一般价格在8~9元把。

建议看PIC16F19XX系列,功耗比946好,价格也比946好,产品系列比较全,可以根据需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