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Keil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楼主(2011-06-20):
今天发现Keil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工程项目管理内竟然无法建立多层子文件夹,不知道是bug还是本人不会用,请大家指教!

因以前的文件不多,没有注意,现在一个项目文件比较多,打算分类加子文件夹管理,但是只能建立一层的文件夹,多层的无法建立,大家不妨试试!

网友A:
今天发现Keil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工程项目管理内竟然无法建立多层子文件夹,不知道是bug还是本人不会用,请大家指教!

因以前的文件不多,没有注意,现在一个项目文件比较多,打算分类加子文件夹管理,但是只能 ...
引用 楼主:

keil arm也一样。

大项目IAR更适合一些。

网友B:
好象是不可以,一般也没有必要用多层

网友C:
这点很不爽啊:dizzy:

网友D:
这也是Keil跟IAR的一个区别

网友E:
文件名肯定有长度限制的,记得是261

网友F:
我的好像是3层吧  估计是你不会用吧  注意 是我估计的

网友G:
值的是这样么?

网友H:
如果说这也算BUG,那BUG就很多了。

网友I:
IAR 确实是好

网友J:
IAR最近的新版本似乎有点问题。

网友K:
这叫功能,不叫BUG

网友:
动不动就bug。。。。:o

网友L:
路过,继续潜水~~

网友M:
我是初学者,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然也就不知道啦!

网友N:
有一次仿真时,老是跑错,后来发现,keil把cpu的中断源搞错了,芯片选型是对的,但中断源和该cpu对不上。然后选择一个其他cpu编译,再选回以前的cpu编译,它才把cpu中断源识别正确,奇怪的...

网友O:
有一次仿真时,老是跑错,后来发现,keil把cpu的中断源搞错了,芯片选型是对的,但中断源和该cpu对不上。然后选择一个其他cpu编译,再选回以前的cpu编译,它才把cpu中断源识别正确,奇怪的... ...
引用 网友N:

这个是BU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