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MCU的IO口保护二极体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6-20):
参考万用表测试这个二极管的原理,实际就是IC测试的OPEN/SHORT测试, 红表笔接IC的GND,黑表笔接对应IO口,  万用表显示电压在0.2V和1.0V之间为正常,大于1V为开路,小于0.2V为短路

万用表相当于一个电容.....亦或是个电流源......

网友B:
看图你就明白了,用测量二极管档

网友C:
要做个数据库,不同的MCU和不同的IO脚,有的有二极管,有一些例如AD口,可能没有二极管,还有一些可能只有下拉二极管,而没有上拉二极管等,

你在PC端做成一个数据库,每次测试前,在PC上输入型号,然后把数据通过UART下到MCU中去做检测即可。

楼主:
检测原理我知道,用万用表测几颗是没问题,如果有几K,或者几十K………………想用一个好的方案,做个测试工具……主要涉及到开关电路,我要检测64Pin的IC,就得想办法把线路做简洁了……: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