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焊接

楼主(2011-06-2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
板子布局的时候,就找一个懂工艺的人帮看看。
画完之后,再找懂的人看看,讨论讨论。

自己摸索,可能最终板子只能做手工调试用,无法加工。

楼主:
那位做过的不能讲讲吗?简要概述注意事项,看书范围太广,很迷茫

网友B:

1. 把这两本书翻阅一遍,只要知晓大致讲些什么,碰到问题去哪里找就行了.
2. 了解一下贴装工艺,什么时候用波峰焊,什么时候用回流焊...,相应的PCB器件布局是有区别的.

PCB设计的可制造性

pcb.part1.rar (4.88 MB)
pcb.part2.rar (4.88 MB)
pcb.part3.rar (4.88 MB)
pcb.part4.rar (373.21 KB)

网友C:
机器也分很多种,如果要点红胶的话,则焊盘需要适当加大。

如果是波峰焊接的话,要考虑走板是否合适,否则焊出来全是一堆包

网友D:
也来学习受教育了.

网友E:
5楼的兄弟,谢谢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B:

真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