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晒我的板板

楼主(2011-06-20):
刚画的板板大伙给点意见

网友A:
布局清晰明了。
线有几种颜色,不知是不是是多层板子了?感觉有点浪费啊。
如果要隔离,就让别人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不知那方块5PIN器件,是否是个干扰源,如果是尽量不要在它下边有线。
信号看不清楚,不好多说。

砖头如拍错地方,还请海涵。:handshake

网友B:
不同颜色的线应该是不同组电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