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直接替换16F887的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1-06-20):
原先用的中16F887,但程序写着写着,8K的ROM已经不够了,所以请问能跟16F887替换,PIN对PIN的,资源相近的16系列是哪几款单片机,如果实在没有,那18系列的也推荐一下,谢谢啊!

网友:
PIC16F1937是14KB的,带LCD Segments

网友A:
PIC16F1938,16K WORD的程序空间,比887正好大一倍,但考虑到19XX系列的增强型16内核,实际代码密度比老的16要提高一些,多数情况下估计达到1.1倍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