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电路输出振荡

楼主(2011-06-20):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毛刺引起的.
为什么不用迟滞比较器?

楼主:
本想着用了正负电源了就没用迟滞了,而且做样时也没发现这个情况,不想批量后却出现了,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只有极少部分有,是LM311的问题?我用的是TI的原装货啊。

网友B:
分别看下2脚和3脚的信号,看信号干净吗

楼主:
2脚和3脚看过了,很干净的。

网友C:
LM311出现这种现像比较少,较低速的LM339出现振荡的情况更多一些。
这种现像往往与电源滤波不够好有关。
稍加一点点正反馈,即构成2楼所说迟滞比较器,或者叫施密特电路,此现像即可避免。

网友D:
对的,用迟滞比较器,另外加大LM311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E:
比较器实际电路必须加滞回,在+输入和输出之间加个大电阻,1~10M都行。

楼主:
谢谢楼上,试了一下果然好了。现请大侠们比较下如下图的两个电路,分析一下。

网友C:
两图是一样的。前一图中1M电阻没有正反馈作用,仅稍增加负载电流。

网友F:
图1,+正向输入端接1k--10k电阻到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像您这样认为的,
奇怪的是我在以前有问题的板上加了这个1M的电阻后振荡的情况没有了,我也不解就来问了。

网友E:
其实就是正输入到真正的地的走线电阻,你加上那个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