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8L的flash操作问题

楼主(2011-06-20):
大家好,我最近在做STM8L的自升级程序,在操作flash中遇到很多问题。
例如程序1:
void main(void)
{
    uint32_t add = 0;
    FLASH_SetProgrammingTime(FLASH_ProgramMode_Standard);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Program);
    add = 0x9000;
    FLASH_ProgramByte(add , 0x99);
    FLASH_EraseByte(add);
//    FLASH_ProgramByte(add , 0x32);
    while (1);
}
我的本意是想在0x9000的地方写入一个数据0x99,程序执行确实在0x9000的地方写入0x99了。但是再清空,问题出现了,我调用FLASH_EraseByte(add);,该条指令调用后,根本没有执行擦除命令,对应的0x9000空间中还是0x99.根本没有对这个空间进行清空。
如果我想再在0x9000的地方重新写入一个数据0x32,程序如下
void main(void)
{
    uint32_t add = 0;
    FLASH_SetProgrammingTime(FLASH_ProgramMode_Standard);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Program);
    add = 0x9000;
    FLASH_ProgramByte(add , 0x99);
    FLASH_EraseByte(add);
    FLASH_ProgramByte(add , 0x32);
    while (1);
}
运行结果连0x99这个数据都无法写入到0x9000这个地址空间,请教一下大家,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void main(void)
{
    uint32_t add = 0;
    FLASH_SetProgrammingTime(FLASH_ProgramMode_Standard);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Program);

    add = 0x9000;

    FLASH_ProgramByte(add , 0x99);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FLASH_MemType_Program);

    //不需要擦除,就可以再写,
    //FLASH_EraseByte(add);    //多余的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FLASH_MemType_Program);

    FLASH_ProgramByte(add , 0x32);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FLASH_MemType_Program);

   FLASH_Lock(FLASH_MemType_Program);

    while (1);
}

中间要等待FLASH操作完成。
还有,FLASH不需要擦除,就可以再写。
FLASH_EraseByte(add); 是多余的。

楼主:
上官兄,按你的修改还是不行,是不是其他问题
程序如下:
void main(void)
{
    uint32_t add = 0;
    FLASH_SetProgrammingTime(FLASH_ProgramMode_Standard);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Program);
    add = 0x9000;
    FLASH_ProgramByte(add , 0x99);
    //    FLASH_EraseByte(add);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
    FLASH_ProgramByte(add , 0x32);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

    while (1);
}

网友A:
用的STM8L101吗?

网友A:
#include "stm8l10x.h"
#include "periph_io.h"
#include "delay.h"

__root __no_init volatile uint8 flash_u8 @0x9000;

uint32 addr;

void main( void )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Program);

    addr = (uint32_t)&flash_u8;

    FLASH_ProgramByte(addr , 0xaa);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
    if(flash_u8!=0xaa)
    {
        while(1);
    }

    asm("nop");     //设置断点

    FLASH_ProgramByte(addr , 0xbb);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
    if(flash_u8!=0xbb)
    {
        while(1);
    }

    asm("nop");  //设置断点

    FLASH_EraseByte(addr);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

    if(flash_u8!=0x00)
    {
        while(1);
    }

    asm("nop");  //设置断点

    FLASH_Lock(FLASH_MemType_Program);

    while(1);

}
可以写进去。
只是IAR调试显示的值不会(IAR可能认为FLASH的是不变的,没有刷新)。
你全速运行可以看到。

楼主:
果然是IAR的问题,多谢了

网友B:
我查看IAR调试时的汇编代码窗口显示内容是会变的

网友C(2014-11-07):
果然是IAR问题 完美解释 3q

网友D(2015-09-22):
引用 网友A:
可以写进去。
只是IAR调试显示的值不会(IAR可能认为FLASH的是不变的,没有刷新)。
你全速运行可以看到。 ...

试了挺好用的,希望能够后来学习IAP的提供帮助。希望学习stm8l的加群482808123讨论

网友E:
哦哦,原来是IAR的问题,也就是说flash中写入数据,立刻读取,就能读取到吧?

网友F(2015-11-02):
多谢了!正好用到,解决了STM8L051Flash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