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道电学物理题

楼主(2011-06-20):
我想请教下,为何选C?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将其看为理想变压器,绕1匝或3匝 电缆线的一边为变压器原边,电表一边为副边且电表作为负载。注意,对理想变压器 输出电压由输入电压决定,且U2/U1=N2/N1 。而输入功率由输出功率决定,并且当输入功率等于输出功率时才会有I1/I2=N2/N1,既是输入电流I1由输出电流I2决定。
那么对这题若想选C,明显只有令电表内阻不为0,并且输入电流I1为恒定时,利用I1/I2=N2/N1故I2=I1(N1/N2),故图3的N1/N2变大3倍故电流变大3倍。问题是前提是“输入电流I1为恒定“。这不是不符合理想变压器特性么?我倒觉得应令输入电压U1为恒定来计算问题,但电流表的意义是测试电流即又指向“输入电流I1为恒定”要成立,故糊涂了,请教大家如何解决?

网友A:
re LZ:

电表内阻肯定不是零,但内阻很小。若按理想变压器看待的话,首先假设输入输出功率相同,即U1 I1 = U2 I2(其中U1和I1为输入,U2和I2为输出)。由于成立U1 / N1 = U2 / N2 (其中N1和N2分别为初次级圈数),则必然有I1 N1 = I2 N2。若N1*3的话,反映到I2上就是原来的三倍(即为I2*3),也就是选项C——3.6A。

楼主:
re LZ:

电表内阻肯定不是零,但内阻很小。若按理想变压器看待的话,首先假设输入输出功率相同,即U1 I1 = U2 I2(其中U1和I1为输入,U2和I2为输出)。由于成立U1 / N1 = U2 / N2 (其中N1和N2分别为初次级圈数), ...
引用 网友A:

谢谢HWM,但我还有问题,不是说 变压器的次级输出电流I2 决定了 变压器的初级输入电流I1。问题是前提是这里目的是测试一固定电流既是“初级输入电流I1为恒定“, 那还怎么理解“变压器的次级输出电流I2 决定了 变压器的初级输入电流I1”??

网友A:
由于在此是作为测量电流(即电流钳表),表内阻很小(注意其N1/N2较小)。所以U1很低——即钳表对电路影响很小,可视为I1不变。

楼主:
由于在此是作为测量电流(即电流钳表),表内阻很小(注意其N1/N2较小)。所以U1很低——即钳表对电路影响很小,可视为I1不变。
引用 网友A:

可视为I1不变 ?  意思是I1还是受I2控制 , 那具体怎么控制呢 或者怎么体现 I2决定I1的大小? 谢谢

网友A:
to 5L:

你理解反了,“可视为I1不变”意指插入钳表对外电路的电流(即I1)影响不大(通常忽略其影响)。原因在于其插入阻抗远小于外电路的自身阻抗,所以外电路在此被视为“电流源”。因此,若被测导线在钳表上绕上三圈的话,I1基本不变而I2将几乎是原来的三倍。

网友B:
这一题全广东都给分吧!C是错的,应该选D!不解释了,工程师的智慧是无穷的,测直流时用到的技术恐怕就不是一个纯理论的高中物理老师所知道的。

网友A:
这一题全广东都给分吧!C是错的,应该选D!不解释了,工程师的智慧是无穷的,测直流时用到的技术恐怕就不是一个纯理论的高中物理老师所知道的。
引用 网友B:

建议对题而论。不要感情用事,更别答非所问。

网友B:
问题是这种电表本就能测直流,什么叫对题而论?
用老师教的知识去僵化我们的思维?

网友A:
to 9L:

那就请教其测直流之原理,也让大家见识一下。不过前提是针对LZ的钳表结构,而非其它。

网友C:
C,副边阻抗无穷大的时候用的是U1/U2,其他时候用I1/I2。电磁学前几页的东西

网友B:
to 9L:

那就请教其测直流之原理,也让大家见识一下。不过前提是针对LZ的钳表结构,而非其它。
引用 网友A:

看图吧!这个就是普通的钳表。
1)直流电也会产生磁场吧。
2)高中也简单介绍过霍尔效应了吧。
3)图中的钳表,一个黑箱子,谁知道它用的是什么技术?它就不能是我这种钳表?

网友A:
如果是继续忽悠的话,那就基本没啥好说的了(注意,这里没加引号)。这是《数理逻辑》告诉我的,所以不予评论。

网友D:
4楼和6楼看HWM老师的回帖时间,是睡的晚起得早,还是晚上没睡觉呢。:lol另外电流表内阻会有几个欧姆,有一次我测量一颗芯片的工作电流时,VCC是通过电流表给到芯片,电流有100MA 左右,电流源给的3.5V,测量芯片的VCC怎么都到不了3.5V,一开始还想不明白。。。

楼主:
to 5L:

你理解反了,“可视为I1不变”意指插入钳表对外电路的电流(即I1)影响不大(通常忽略其影响)。原因在于其插入阻抗远小于外电路的自身阻抗,所以外电路在此被视为“电流源”。因此,若被测导线在钳表上绕 ...
引用 网友A:

我的困惑就在于 这里如何体现出 理想变压器的 初级电压U1决定次级电压U2(无论次级是否有负载),而在P初=P次的前提下,次级电流I2决定初级电流I1。
你上面写的意思是由于 电流表内阻低所以映射到初级输入端口的等效阻抗低,故对被测外电路几乎相当于短路测试,所以电流I1只决定于外电路的输出电流了。但我就疑惑在解决思路,"由于I1几乎不变了,所以I2根据比例只能变大3倍" 这不就相当于"初级电流I1决定次级电流I2"了? 与理想变压器特性矛盾啊~?

网友A:
to 16L:

不矛盾,自己好好想想。

网友E:
中学的物理教师,能照本宣科就算不错,胡说八道的也有得是。这是几十年教育的积累,不能苛求。
有时,我甚至认为是三千四千年的积累。

网友B:
BS!
从集合的概念来说,
1)交流钳表所用到的技术和原理都包含在这个直流钳表所用到的技术和原理里面。
2)此题要考基本题意是这直流钳表赖以工作的基本原理。
3)这个直流钳表所用到的基本技术和原理里面也都包含在高中物理里面。
出题不严谨却怪别人忽悠,简直颠倒黑白!

网友D:
9楼就普及一下测直流之原理给大伙儿开开眼界吧:)

网友B:
9楼就普及一下测直流之原理给大伙儿开开眼界吧:)
引用 网友D:

俺们是工程师,原理说不出的,设计产品还差不多。

网友A:
“BS!”无效....,不懂,请看《数理逻辑》。因为“出题不严谨”本不成立(注意看LZ的图)。

照我看来,这基本已经不时“忽悠”的问题了。

另外,也别把脏水泼到“中学物理老师”的头上。自检一下吧!

网友B:
我也像蚂蚁一样反感你的故弄玄虚的态度,看LZ的图,看哪个细节?
你是指图中的指针式结构?
指针显示、LCD显示、LED显示在工程师眼里都只是个显示部件,设计个指针的直流钳表也没有技术障碍!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这次俺确实觉得大侠你没有仔细看LZ位的图,图a是两幅,一个是外形图,另一个是原理示意图,从图中已经可以看出 输入 靠 变压器(或者是互感器)耦合 到 表头 的,既然是靠变压器(互感器)耦合,那就只能测交流了吧
你拿的那种钳表已经和LZ图中的严重不一样了,你用的那种应该不是靠变压器(互感器)耦合的吧

楼主:
to 16L:

不矛盾,自己好好想想。
引用 网友A:

若按理想变压器看待的话,首先假设输入输出功率相同,即U1 I1 = U2 I2(其中U1和I1为输入,U2和I2为输出)。由于成立U1 / N1 = U2 / N2 (其中N1和N2分别为初次级圈数),则必然有I1 N1 = I2 N2

是不是这样的  输入输出功率相同=>I1 N1 = I2 N2  但并没有说 一定是I2决定I1 ~?
如果只是说明比例成立而没有规定 谁决定谁 ,所以这里I1由外电路决定,则I2由I1决定了

网友C:
13楼 解释一下测试表上的数字和电源上数字的关系!谢谢

网友C:
对于直流,H*L=NI,μ*H=B。整理一下B*L/μ=N*I。在钳形电流表所示结构中,B主要集中在钳形头中,测量静态B的方法目前最可行的是霍尔效应,在磁通路中埋入通电的半导体薄带,然后测量霍尔电压,间接得到B=U/(i*RH),RH为半导体器件霍尔系数,i为薄带电流。最终整理所测电流I=U*L/(μ*N*i*RH),I为单根线内电流,由于钳形头中有不确定的空气隙和埋入薄带,影响了μ,所以这种测量方式精度比较差。t.jm同学能说下精度吗?

网友G:
路过,顺便说两句,但不加入争论。

1、正如9楼和13楼所说,现在市售的便携式钳表(钳形电流表)大都是既能测交流也能测直流的,至于测直流之原理,可以先去搜索“闭环磁平衡霍尔电流传感器”。而现在市售的便携式钳表(钳形电流表)大都是基于这个原理的,毕竟这种方案既省钱又能测直流,还很准确。

2、对于LZ的问题,你没想通的关键在于你没有考虑到电流表和负载是串联的,电路中的电流I1主要是由220V电源和负载内阻决定的。而相对于负载来说,电流表的内阻极小,可以忽略不计,所以电流表的改动对负载电流基本上是没影响的。——所以要搞清楚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到底是什么随着什么变化而变化。也就是HWM说的逻辑问题了,逻辑不对思考的方法和结果当然就很难对了。

3、最近论坛上大家火气都有点大哈,其实,HWM和t.jm说的都没错,只是各人的侧重点不同罢了。大家没必要因此上纲上线上火的,没意义,当然再上升的话那就更没意义了。

网友H:
老X正解,HWM和t.jm说的都没错,只是各人的侧重点不同罢了。

那个钳形电流表,俺N年前玩过,早期的只能测交流,晚期的既能测交流也能测直流的~~~

网友H:
闭环霍尔电流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介绍

闭环霍尔电流传感器是利用霍尔器件为核心敏感元件用于隔离检测电流的模块化产品,它的工作原理是霍尔磁平衡式的。当电流流过一根长的直导线时,在导线周围产生磁场,磁场的大小与流过导线的电流大小成正比,这一磁场可以通过软磁材料来聚集,然后用霍尔器件进行检测,由于磁场的变化与霍尔器件的输出电压信号有良好的线形关系,因此可利用霍尔器件的测得的输出信号,直接反应出导线中的电流大小:

I B VH 2

式中:B为导线通电流后产生的磁感应强度;I为通过导线中的电流;VH为霍尔器件在磁场B中产生的霍尔电压。当选择适当的比例系数,上述关系可以表示为等式。对于霍尔输出电压信号VH的处理,人们设计了许多种电路,但总体来讲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开环霍尔电流传感器;另一类为闭环霍尔电流传感器。

  闭环霍尔电流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磁平衡式的,即原边电流(IN)所产生的磁场,通过一个副边线圈的电流(IM)所产生的磁场进行补偿,使霍尔器件始终处于检测零磁通的工作状态。当原副边补偿电流产生的磁场在磁芯中达到平衡时:

N×IN= n×IM 3

式中:N为原边线圈的匝数;IN为原边电流;n为副边线圈的匝数;IM为副边补偿电流。

  由上式看出,当已知传感器原边和副边线圈匝数时,通过测量副边补偿电流IM的大小,即可推算出原边电流IN的值,从而实现了原边电流的隔离测量。

  针对霍尔传感器的电路形式而言,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将霍尔元件的输出电压用运算放大器直接信号放大,得到所需要的信号电压,由此电压值来标定原边被测电流大小,这种形式的霍尔传感器通常称为开环霍尔电流传感器。开环霍尔传感器的优点是电路形式简单、成本相对较低;其缺点是精度、线性度较差;响应时间较慢;温度漂移较大。为了克服开环传感器存在的不足,八十年代末期,国外出现了闭环霍尔电流传感器。

工作原理:

被测电流In流过导体产生的磁场,由通过霍尔元件输出信号控制的补偿电流Im流过次级线圈产生的磁场补偿,当原边与副边的磁场达到平衡时,其补偿电流Im即可精确反映原边电流In值。

网友E:
仅能够测交流的钳表和能够测直流的钳表有一点不同:仅能测交流的钳表不必另加电源,而能够测直流的钳表必须另加电源(钳表内部的电池)。

网友I:
这个题目也这么热烈,想不到!

网友A:
这道题,唯一的“缺陷”是未告知外电路阻抗。但既然是测“电流”,则都应该心知肚明。否则,KCL和KVL乃至欧姆定律都不成立,至少得告知信号频率、线路尺寸和环境温度。

至于那个“霍尔”,谁都知道,但这里没有。

网友G:
34楼:
这道题得出3.6A很明确,但问题是C和D你选那个???

网友B:
路过,顺便说两句,但不加入争论。

1、正如9楼和13楼所说,现在市售的便携式钳表(钳形电流表)大都是既能测交流也能测直流的,至于测直流之原理,可以先去搜索“闭环磁平衡霍尔电流传感器”。而现在市售的便携式钳 ...
引用 网友G:

今天才发现XWJ说话很中听的!:lol

网友A:
34楼:
这道题得出3.6A很明确,但问题是C和D你选那个???
引用 网友G:

按其题义(示意图中的机构),自然是C。

网友J:
这一题全广东都给分吧!C是错的,应该选D!不解释了,工程师的智慧是无穷的,测直流时用到的技术恐怕就不是一个纯理论的高中物理老师所知道的。
引用 网友B:

这表真的只能测交流。题已经明确了电路结构。

网友K:
不要再争了,就选C吧~~~中间的示意图是个电流互感器接个交流电流表……

至于楼主的疑惑,由于交流电流表内阻很小,几乎为0,因此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几乎为0,那么原变绕组的电压也几乎为0。因此在钳表上多绕两圈后,电压降几乎也为0 ,所以可以认为输入电流I1是没有变化的。

网友L:
学习了.
我开始时,想想变压器怎么可以测直流了. 噢,原来那钳子不是用作变压器,是当作磁芯用来传送电流产生的磁场,再由霍尔片测电压.

网友L:
这道题目,应该选择C了
D好像不对.因为图a已经说明用变压器来测量了. 图中列出了变压器初级线包和次级线包.没有给出霍尔片来.

网友M:
按题义,顶一下HWM
不清楚现在的中学物理都教些什么,但俺真不记得俺当时高中物理书上有霍尔效应测直流电流的原理。

网友D:
高考标准答案是C,谁不选C就判错:lol

网友D:
看明白了,其实这道问题是问这种简单的结构能测直流还是交流,而不是问所有的钳形电流表能测什么,俺感觉如果叫懂很多的电工来答或许会选D,高三的学生应该都会选C,看来参加高考,知道太多不是好事呀:lol

网友N:
普及是个什么概念? 谁知道

网友O:
站在高中生角度想:既然是电流表,是用来测回路的电流,当然不可能影响电路的电流了。电流只能由电源和负载决定,电流表消耗功率微乎其微。中学所学到的电流表电压表其实都是一样的,同一个表头配不同电路分压分流从而侧电流电压电阻----------这个应该所有正常高中生都知道。从电压的角度看,原级多了三倍,次级电压也三倍,电路不变时候表头也三倍。从电流角度看,I2/I1=N1/N2, I1不变,N1变3倍,I2也变3倍,电路不变时候表头也三倍。
对于高中生,做题已经成为一种自然反应,99.99999999999999%的高中生看到这个图立马想到变压器,绝不会想到霍尔效应测电流电压。想到变压器应该会立马想到书上的结论:变压器只能传输交流电。书上写的是神马都是铁律。
如果一个高中生做不出这道题真的绝对要重重打屁股。 各位以电工的思维来做这道题,选错当然是情有可原的了。问题是这道题不是电工招聘题,而是高考题。    如果一个数学系大学生看到小学一年级题目说0是最小的数是不是也要口诛笔伐一番,大大嘲讽一下小学数学老师???

网友H:
t.jm 和 老X 的忽悠功夫真不错啊,选C还是选D,  连俺老江湖也跟着你们忽悠,看看到底有几个童鞋认真仔细看题。:lol

目前除了HWM老师**真理外,OO算一个,nongfuxu 和 jack_shine 也算免强过关~~~

楼下请继续忽悠,选C还是选D~~~ :dizzy:

网友O:
考试题目莫非超出课本范围才叫好?  守在课本知识范围内就要被BS?
那好了,某物理出题老师博士毕业,专业方向是量子物理,心血来潮出几个题,那整个省只怕99%的学生要悲剧。
对这一题,所谓内行人士才有问题, 正常高中生,应该99.9999999999%都能做出这道题,    强行用超越书本知识的知识去解释这题,如果这种风气盛行了,会变成怎样?   小学题目还要不要出哦。

网友H:
huangqi412 童鞋的忽悠功夫也不错啊,后来者居上,楼下请继续忽悠,选C还是选D~~~ :P

网友O:
全省高中生也没几个人真的见过钳形表。。。很多人以为高中生跟自己一样,钳形表明天见,钳形表天天见。
考虑问题不能总是站自己角度来考虑。。。

网友H:
huangqi412 童鞋正解,考虑问题不能总是站自己角度来考虑,而应充分看懂理解题意后来解答。。。

网友L:
这道题目作为高考题目,太明显把需要工程实践的知识,带进到基本理论考试中了.
作为高考题,若把钳子,直接画成变压器就容易理解了.而且更加符合高中教学.

网友H:
普及是个什么概念? 谁知道
引用 网友N:

俺来忽悠一翻,讲讲马尾巴的功能~~~

1.  交流钳口表原理

工作原理:
被测交流电流In流过导体产生的交变磁场,通过铁芯产生磁通量的变化,检测线圈根据铁芯磁通量的变化,产生感应交流电流输出。

2.  交直流两用钳口表原理

工作原理:
被测电流In流过导体产生的磁场,由通过霍尔元件输出信号控制的补偿电流Im流过次级线圈产生的磁场补偿,当原边与副边的磁场达到平衡时,其补偿电流Im即可精确反映原边电流In值。

网友P:
不发言飘过~

网友Q:
顶HWM,a图的内部结构已说明测量原理,只能选C

网友R:
图中结构的钳形表是不能测直流的,题中出现是忽悠,看应试者是否确知

网友S:
一看就是考简单的电磁感应,只能选C。
选D的是你知道的太多了。。。。。。。。。。。。。。。
请注意看图,只有一个铁芯,没有霍尔。

网友G:
是的,你知道的太多了。。。。。。。。。。。。。。。
砰~~~
:lol

网友O:
:dizzy:  楼上图片明明是知道的太少了。。。

网友T:
理解的核心应该是N1*I1=N2*I2这个磁动势,其他如"次级电流I2决定初级电流I1"之类的应该是特定的外部电路有的性质。初级决定次级应该是电网的变压器应该有的性质(电网可以看成是理想电压源)。而这个例子应该是作为互感器。I1与I2是相互影响的,只要I2能提供足够的能量就可以"次级决定初级"

网友:
出这个题目的那个人也是S13

首先, 从图a 到图b 匝数增加,  那么初级线圈感抗更加 ,初级线圈的电流变小 ,  那么次级电流也跟着变小

出这个题目的那个人 ,  他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恒流源跟这个初级线圈串联,初级线圈增加匝数,不影响,整个回路的电流
但是出这个题目的那个人没有说清楚这个前提条件,还有他也没有说电路表的内阻可以忽略 ,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没有说 增加匝数不影响初级电流

出这个题目的哪个人 , 按照他的从图a 到图b 匝数增加3倍, 次级电流就增加3倍
那么如果匝数增加10 000倍 呢?  那么次级的电流是不是也跟着增加10 000倍 呢?
肯定就没有10 000倍的电流

同时出题目的那个人只是考虑一个恒流源跟初级线圈串联, 但是没有考虑到
初级线圈跟一个恒压源连接,初级线圈跟一个恒压源连接 , 初级线圈增加匝数必然影响初级电流 在这个情况之下 , 选择C也是错误 ,

网友H:
123654789 童鞋的忽悠功夫也不错啊,后来者居上,楼下请继续忽悠,选C还是选D~~~  :lol

网友:
继续
严格的讲 C也是错误的 , 这个不是霍尔 不霍尔的问题
从图a 到图b 匝数增加3倍,感抗增加9倍, 感抗跟匝数的平方成正比
那么,既然感抗增加 , 在电压恒定的情况之下, 电流应该是减少,
但是C的答案是电流反而增大,不是一点点的错误,反而是很大的错误

网友C:
不要再讨论了,要是深究起来,铁芯损耗、漏磁等状况导致不是三倍变化!那么3.6也是错误的!拿高深理论解释浅显问题就是扯淡:funk:

网友I:
一般地讲,越是简单的问题越容易被复杂化。恐怕这就是学问吧

这个帖子的热闹程度,还远远比不上2004年有一个好象是叫红才的发的一个帖子,那个帖子是讲电场问题的。

65# wen86sv

网友M:
当年还有效率大于100%的开关电源呢,挺热闹的
继续忽悠……

网友H:
效率大于100%的开关电源?  有啥热闹的?

比不上持续升温的永动机!!!  :lol

网友A:
看图吧!这个就是普通的钳表。
1)直流电也会产生磁场吧。
2)高中也简单介绍过霍尔效应了吧。
3)图中的钳表,一个黑箱子,谁知道它用的是什么技术?它就不能是我这种钳表? ...
引用 网友B:

人家原题把电表的原理图画出来了!!!变压器!!!懂否???你这个是数字的 内部是什么东东做的传感器???变压器吗?霍尔器件和变压器一样啊?

网友U:
我想请教下,为何选C?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将其看为理想变压器,绕1匝或3匝 电缆线的一边为变压器原边,电表一边为副边且电表作为负载。注意,对理想变压器 输出电压由输入电压决定,且U2/U1=N2/N1 。而输入功率由输 ...
引用 网友V:

这个题目放在高中生压力啥疑问都没有。我看了好久也是没明白,线圈上接的是个恒流源啊,晕!我说我怎么不会做呢

网友W:
前面说的很好。根据电磁原理,是只能测交流。这个题是假设流过初级线圈的电流是不变的,并假设初级次级线圈比是1:n,之后那个就是3:n.根据变压器原理电流之比与线圈匝数比是反比,所以就选C

网友X:
输入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