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下载问题

楼主(2011-06-20):
大家好   小弟有个问题需要请教   CP1E-E20DR-A 这种PLC  用打印机的数据线可以坐下载线用吗  有图

网友A:
欧姆龙的 PLC,打印机的数据线 跟 专用编程电缆应该是有区别的,LZ 可以从网上 查 编程电缆自制, 为了省事的话 可以直接购买 plc的 专用编程电缆。

网友A:
貌似 编程电缆 还真有点贵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