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23的MCLR引脚对地只有300欧姆,why?

楼主(2011-06-20):
各位大侠:
我们的一台产品使用PIC16F723做主控,在家试验20多天都正常。但发出去后,发现控制不对,将产品退回来检查发现PIC16F723的MCLR引脚对地只有300欧姆(将集成块拆下离线量的)。电路上MCLR引脚通过10K电阻接5V,再通过0.1uF电容接地,程序上MCLR功能是使能的。当然坏只是这台机,但也不能保证以后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请问这种现象有人碰到过吗?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A:
各位大侠:
我们的一台产品使用PIC16F723做主控,在家试验20多天都正常。但发出去后,发现控制不对,将产品退回来检查发现PIC16F723的MCLR引脚对地只有300欧姆(将集成块拆下离线量的)。电路上MCLR引脚通过10K电阻 ...
引用 楼主:

没有量过,不清楚具体等效电阻是多少。

但如果MCLR故障的话,估计MCU就不能工作了,请问你的‘控制不对’的现象是什么?

楼主:
单片机不工作,对任何按键不起作用

楼主:
谢谢叶工回复哦

网友A:
在MCLR脚上串接一个几百欧姆的电阻,并反向上拉一个快恢复二极管到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