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三态门的作用

楼主(2011-06-20):
如图,Y1是个26M的有源晶振,3.3V供电,SN74LVC1G125是一个三态门,有源晶振的输出信号经过三态门为HFCLKIN,实在不懂这个三态门是什么作用,是不是电平转换啊?

楼主:
大家帮帮我吧

楼主:
大家帮分析一下吧

网友A:
电平转换已经在三态门之前完成了,三态门是驱动,如果没有三态门,前面的电平转换没有驱动能力

楼主:
楼上的前辈你好,请问下三态门有没有电平转换的能力啊?看到个电路1.8V到3.3V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要看门限电平了,如果门限电平范围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完成电平转换,不过余量不多的话,可靠性会受到影响

网友B:
因C124的存在使晶振输出的带载能力下降,三态门在此同时完成电平转换、输出缓冲和整形的功能。

网友C:
没见过串电容的用法。125当成整形吧,如果接1.8V输出就有电平转换作用了。估计后续电路是1.8V供电的。

网友D(2012-07-09):
串接电容C124的作用是什么啊?高手指教下~

网友E:
也许是开始样机不成熟的设计。这部分电路可能对后来实际产品功能也无实质影响。结果被保留了下来。这种结果并不罕见。

网友F:
晶振是3.3V有源,它输出脉冲的高电平是3.3V,后级电路的电源是1.8V,3.3V直接塞给后级不靠谱,所以我做的话,我就把R88拿掉,在C124那里放一个电阻,和R97串联分压,让R97上的电压最高分到1.8V,这就能给后级电路了。但是根据“戴维南定理”,电阻分压器做为“源”其“内阻”是比较大的,所以我需要再加一级“缓冲”,用LVC00啊,LVC04啊都是可以的,我电路其它部分用过LVC125,这个缓冲我也用LVC125,不增加器件种类,给采购和库房减少点麻烦。

具体到这个电路,他用了电容C124,那么0V-3.3V的脉冲,就变成有正有负的脉冲了,隔直嘛,直流成份被隔去了,所以用R88和R97重新搞出一个直流偏置来,然后再缓冲。用电容,可能是为了确保3.3V电源“没有任何途径”泄露到其它电路中。

补充:74LVC的输入是“5V容忍”的,连电阻分压都可以省。

网友G:
比较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E:
由于1.8V的LVC逻辑对“3.3V逻辑”是容忍的,所以我做的话,我就把R88、R97、C124以及SN74LVC1G125全都拿掉。让26M晶振的OUT直接连接到HFCLKIN输出。

网友H:
12楼分析得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