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无30V的施密特触发器 ?

楼主(2011-06-20):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模拟电路水平差到这个程度了吗?同样的东西,数字电路里面叫施密特触发器,模拟电路里面叫hysteresis comparator

网友B:
迟滞比较器......

楼主:
谢谢
一直用LM324,只用作运放和跟随,原来还有这么一大用处。

网友B:
LM324的SR太差了,1K一下可以用用,用比较器比较好。

网友C:
比较器中允许电源电压30V的很多,如LM393、LM339等。

网友C:
如果芯片不允许30V这么高的电源电压,电源正端串联一支稳压二极管即可降下来,当然最大输出幅度也会减小。

楼主:
谢谢!
学无止境。
LM258、LM224、LM239、LM293等一直都在用,就是没用来当迟滞比较器,不知效果如何?
现在就是想用来滤掉一些杂乱的波形,做波形整形
用稳压管也想过,但不会自适应各种幅度的输入信号

网友D:
到底用什么电路,还得看看处理信号速度和频率带宽。如果速度较快比较器不一定适合。

网友E:
用2个3极管也是可以的。

网友F:
告诉你个方法,你可以骗18V嘛 嘿嘿,我就不细说了~~自己好好想像~

网友G:
LM393是最经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