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2007的一个错误提示

楼主(2011-06-20):
如图, 正常关闭后, 有时候再打开的时候就报这个错, 然后怎么都打不开, 那么多的工作量全完了

网友A:
你用的是WIN7系统?
重新卸载软件,再安装试试看,并设置好自动保存。

楼主:
不是WIN7, 用的是XP, 自动保存从哪里设啊?

楼主:
网上找到了这个, 有没有用啊?

网友B:
你试下I再回车,看能否找到发生错误的线

楼主:
根本就打不开PCB文件了,无法试呀

网友A:
先重新安装吧,一般在默认过程文件夹:\PADS Projects下都有一个Layout.pcb备份,你找到打开看看是否是崩溃前的PCB文件。设置如下图的自动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