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变频器 污水处理

楼主(2011-06-20):
各位大虾好,小弟所在单位是矿山企业,为了响应节能减排号召,最近新建了个污水处理系统,将经过生产环节的废水经过污水处理池净化处理后在用离心泵打到生产线上循环利用,离心泵的电机是250KW的,有两台一台备用。还有两台电机是11KW的泵和一个用来喷药的泵整个系统想用PLC和变频器来控制,这个250KW的电机的电源应该通过变频器来供给了,但是这个11KW的和那台喷药的电机应该接到PLC上吗?还有管道压力什么的这些因素怎么考虑,让其通过PLC来形成一个自动的控制系统?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小弟了,哎 没办法,只能求助大家了,希望各位畅所欲言啊,最好能画个图。PLC是西门子的。谢谢了

网友A:
系统不是很复杂的,主要是让你做个PLC输入输出信号给变频器,从而控制变频器输出。至于要加管道压力控制,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调节,PID你就别想了,做个简单的比较器就行,压力低了,变频器频率加点,压力高了,反之就行。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困难的,主要的工作量是在跟变频器的接口对应上

楼主:
谢谢,但是管道中还有些电动的阀门,以及液位计什么的,这些怎么来控制,是要将这些信号接到PLC的输入上吗?

网友B:
看似简单,
如果有太多的为什么,建议找个帮手或请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