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芯片ADC采样如何显示数值,提取有效值

楼主(2011-06-20):
大家有用过PS202数字处理芯片没,我需要提取PS202采集的ADC的有效数值,但是我不知道在一个什么范围内是有效的,模数转化范围在0~16385,怎样把每次采集的数值显示出来,要PC和MCU通信,在PC机上显示? IC是台湾的便宜货,跟电脑通信估计还需要什么转化芯片的,ADC提取有效值,一般有什么方法?请教大家

网友A:
你要在哪显示,这是你最先应该考虑的问题。PC可以显示,设备本身也可以接个LED/LCD显示。

你要问的大概是ADC采样值与工程值之间的关系,工程值就是你要测量的物理量本身的数值,比如电压、重量等等。一般ADC待测的电压值与ADC结果直接可以建立线性关系,比如0-16385,对应输入的0-5V,那么ADC的最小单位就是5V/16385,实际测量到多少ADC值,乘上这个系数就可以得到对应的电压值。

电压值与工程值之间,会有线性关系,查传感器本身的资料应该提供这个关系,没有就用刻度的方法建立关系。

楼主:
若在PC上显示,那么需要PC和MCU通信,需要转化芯片,用台湾的那Ic网上基本没有什么资料,似乎都不具备通信功能,接LED看亮暗估计不够直观明显,数码管不知行不?
查了传感器手册没有提供线性关系,刻度的方法是不是由 (5V/16385)*ADC值=V值,我们量ADC待测的电压值V值进而求出ADC值?
待测的电压值应该波动不大,ADC值那就相差不多,我们又该如何设定哪一段ADC值范围是有效值,是我们需要的? 谢谢LS的提示 本人初次做ADC ,有很多不懂,多请指教

网友A:
线性关系式:Y=KX+B,Y是工程值,比如重量,单位kg,X是传感器输出的电压。多次给定Y,测得对应的X,即可得出一条离散点构成的直线,回归出直线方程即可求得K,B。
理论上完美的传感器,这个线性关系式从 X=0到无穷大 都是成立的,即,只有一组K,B值。实际的传感器在X很小或者X很大时无法做到线性,或者只能作出“分段线性”,就是说它有适用范围。举例如下,称超载卡车的地秤称不准一包薯片。
以上是刻度传感器的方法。这个方法也可以用来刻度你的系统。ADC过程实际就是把万用表测量的传感器输出电压转换成了数字量而已,Y还是上边的Y,X变成了你的ADC结果。
一般作法是,用一套高精度的刻度装置,给定一个Y,用这个系统测出一个值X(相当于计量局的尺子),用你的系统测出另外一个值x,你的x无限接近X,说明你的系统OK,如果偏离,你就想辙弄成X吧。
至于台湾IC那事,你都说不清,别人怎么给建议。

楼主:
谢谢dqyubsh的指导,让我加深了对ADC的认识,现在的想法是通过IC普通IO口和PC串口通信,把ADC采样数据用串口发送到PC上看它的变化

网友B:
LZ,想“通过IC普通IO口和PC串口通信,把ADC采样数据用串口发送到PC上看它的变化 ”的话,一般的adc都不是UART串口的,所以一般都需要个CPU(比如单片机)来做接口转换;然后PC端得显示也需要会编程才能按你的要求显示;再就是需要制作所有中间的相关硬件电路。

所以,牵涉到的方面是很多的,先考虑下你自己能做吗?如果不能的话,愿意花多少钱找别人帮你设计?还是自己去补学相关的知识?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自己思考。多参考下别人的方法吧。如XWJ所说,感觉你好像只懂那个ADC IC。其他的都不清楚。这样是无法做设计的。